锻件直线度怎么测量?

楼主(2008-04-25):
曲轴,毛坯,锻件,要求直线度1,想知道大家都怎么测量。

网友:
你这个精度,我认为只要用一把钢直尺和塞尺就可以了。

网友:
现在给您三种方法作为参考:

请看附件图片说明!

网友(点评):
很专业 正是常规测量方法

网友(2012-08-21):
两头校平在同一高度,再中间取几段的中心高,两头的中心高与其他几处中心高的最大差异就是他的直线度差异

网友(2015-03-17):
1、可以做一个直线度的样板,采取几个主轴颈几个顶针,顶针镶嵌在一块直板上,如此可快速百检;2、利用平台+高度尺+V星铁也可以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