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压槽会不会影响板面平整?

楼主(2008-04-25):
请教,用压形机压出来板面会不会变形,另外这样的压型机有没有人能做,大约需要多少费用?
谢谢!

网友:
可以采用折弯的方法,1。2的料厚,这样的尺寸折弯应该能做到的

网友:
楼上的说的不错
折弯可以解决

网友:
压形出来,平面应该不会变形的

网友:
量少用折弯机,因为非90度最好用数控折弯机;量大就靠模具了,最好是发彩钢专业厂加工

网友:
楼上几位说的很有道理,只是从图上来看,20MM这样的刀架很少有吧。更不说10MM的了,这个按我来看只能开模用冲床了,对于板面是不会变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