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金钢石刀、金钢石笔的返修?

楼主(2008-04-25):
我用的金钢石刀和笔是由角度和弧度的,用来切削附有胶的铜料或砂轮的,使用时间长了后会钝,请教高人如何将金钢石刀和笔返修,最好能附上图片,万分感激!

网友:
没听说过金刚石笔还有弧度的,金刚石笔不是全部都是一个尖的吗??仿形切削砂轮是靠砂轮修整器弧线运动来修整出带弧度的砂轮的

引用 楼主:
我用的金钢石刀和笔是由角度和弧度的,用来切削附有胶的铜料或砂轮的,使用时间长了后会钝,请教高人如何将金钢石刀和笔返修,最好能附上图片,万分感激!

网友(2008-06-17):
这个简单的,你用的应该是成型刀吧,金刚笔一般没有弧度的,但有角度,30°,60°,90°都可以的,成型刀一般都有弧度,根据你的要求做的,联系我吧,QQ45339779,手机139177529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