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锥是否可以修磨?

楼主(2008-04-25):
丝锥使用后,就前边几个牙的前刀面磨损.可否修磨?

网友:
如果是正常磨损 没崩刃的话可以修磨的

将槽内修磨一下,实际上就是修磨前角了。

网友:
在数控机床上加工螺纹用的梳齿刀,也是可以修磨的。

楼主:
哪位大侠见过修磨丝锥的机械

网友:
引用 楼主:
丝锥使用后,就前边几个牙的前刀面磨损.可否修磨?

我们一般是在砂轮机上将丝锥前边磨损的几个牙磨掉,在大概磨个导向,可以再用的

网友:
修磨过的丝锥不好用,切削阻力增加,易断,不推荐.除非是易加工材料.而且六个以下的修磨丝锥坚决不要不要用.

网友A:
路过,补充下

丝锥有好多种,有挤压式的,直槽式的,刃倾角式的,螺旋式的,不能一条棒子打死所有人.像我常用的直槽式就是买来磨着用的

网友:
数控刀具磨床就可以实现,前角和导向任意设定。

网友:
涂层的不能;
非涂层的(材料忘了),如果只是磨损没有断齿,可以刃磨,一般可以磨3次,只要加工合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丝锥有好多种,有挤压式的,直槽式的,刃倾角式的,螺旋式的,不能一条棒子打死所有人.像我常用的直槽式就是买来磨着用的
直槽式的好磨,就是磨槽,也就是前角。其它的就不好磨了。

网友:
一般来说都是磨前刀面,能不能修磨,就要看你的磨损量了,如果磨损较多或甭齿的话,那就一般不能修磨了!

网友:
跟钻头不一样,丝锥修磨后不好用,易断,断后很麻烦,还不如不要用~

网友:
在对刀面作修磨時,没有必要对螺槽全体進行修磨,只需修磨牙高1.5~2倍,使其同槽底部連戍先滑圓弦即可。

网友:
更正:"使其同槽底部連成光滑圓弦即可。"

网友:
没必要修磨吧。换新的。
要是非得问能不能,普通丝锥是可以的。到不用什么数控的,用螺纹磨床就可以。我们用的非标丝锥都是自己加工的,要用到铲磨功能(好象字不对,汗一个)。
至于说磨出来的丝锥容易断,那是不对的,可能是因为磨得不对或者说用的设备不对。

网友:
我厂里基本是普通的、立加用的都磨,但对修磨的技术要求比较高,一般不修前刀面,螺旋的也一样用普通工具磨修的。
    修磨的质量一般还行,比新的会差点,但普通丝锥就可能比新的好用了。

网友:
如果工件比较重要,你手上又有新丝锥,你会用修磨过得的丝锥吗?能不能修磨和好用不是一回事.

网友:
一根丝锥400元,单个工件50-200元。
或者,你没有接触我公司的0库存概念,是报废几件工件重要还是影响装车重要?至少我的厂长不敢影响装车。
没有新丝锥了,你是不是就不加工工件了?
每个企业的情况不一样,楼主是问能不能磨,有好多外资企业修磨丝锥,那么我的设备落后就不能磨?就一定磨不好?新的丝锥是外星人变的?不是磨的?
我没说一定好用的,但实际是基本和新的一样,只是没有涂层了,磨损会快一点,可我一般会交代操作工注意所以不会有太强烈的问题。

网友(2008-07-23):
我已自制丝锥修磨机

我已自制丝锥修磨机,我公司已在使用,效果比有经验的老师傅修磨好,价格低廉,无品牌自制,联系13967583818 张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已自制丝锥修磨机,我公司已在使用,效果比有经验的老师傅修磨好,价格低廉,无品牌自制,联系13967583818 张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有图片吗?很想见识一下

网友:
直槽式的好磨,就是磨槽,也就是前角。其它的就不好磨了。

shi a

网友D:
螺旋的也可以磨得,能做出来就能磨阿
挤压丝锥 我想不好磨

网友:
引用 网友D:
螺旋的也可以磨得,能做出来就能磨阿
挤压丝锥 我想不好磨

赞同!
但螺旋的就比较难磨了,要计算螺旋角和砂轮倾斜角度,防止干涉造成角度改变。
挤压丝锥可能没机会修磨吧?中径小了弄不大的,哈哈!

网友E:
后刀面有时我也磨的,一般是折线的。
有一台钻头磨说明书上说能磨后角,是弧面的,但我厂现在很少修磨丝锥了,没有测试效果。

网友:
看什么材料的,有些国外的超硬材料就在表层,磨损后无法修复

网友:
上次在中央电视台,奇瑞公司里面就有人专门制造了一个修磨丝锥的机器,给公司节约大笔成本。

引用 楼主:
哪位大侠见过修磨丝锥的机械

网友:
看了这么多怎么就没有见到有人磨导向锥呢?我不是干刀具的,只是不明白这是为什么,导向锥相当于普通刀具的后刀面,我感觉还是可以磨和应该磨得,根据磨损情况,确定是修磨导向锥或者是沟槽,希望专家指导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后刀面有时我也磨的,一般是折线的。
有一台钻头磨说明书上说能磨后角,是弧面的,但我厂现在很少修磨丝锥了,没有测试效果。

我磨导向锥(后角)的呀!

网友:
可以修磨的

网友:
位大侠见过修磨丝锥的机械

位大侠见过修磨丝锥的机械

网友:
有万能工具磨啊,就能磨丝锥

网友(2008-08-30):
一般在大批量生产中,M12以下的都是一次性的,M12以上的才修磨,因为它价格都需要500以上。
至于国产的丝锥,还是不要修磨了,价格太低了,没有价值。

修磨丝锥实际使用中会发生很多问题,一定要慎重。

网友:
丝锥是可以磨的,但要看值不值得磨

网友:
我们一般是在砂轮机上将丝锥前边磨损的几个牙磨掉,在大概磨个导向,可以再用的

网友:
我们公司就生产丝锥磨床啊。如果你需要可以给我发短消息。

网友(2009-11-25):
大家都是高手啊,我是一个刀具员,对于修磨刀具有很多问题,高手和有兴趣的朋友加我QQ719439217

网友:
我已自制丝锥修磨机,我公司已在使用,效果比有经验的老师傅修磨好,价格低廉,无品牌自制,联系13967583818 张
引用 网友C:

高手呀!
能不能发张照片见识一下?
谢谢!

网友:
回楼主的话:可以磨,但一要设备,二要技术。磨得不好还不如不磨。

网友:
可以,先把前面一节去掉。

网友:
同意6楼的磨法,不过丝锥一般都有倒锥,磨后要注意牙会不会小,刃磨不对称的话牙也会出现大的情况

网友(2010-01-07):
丝锥修磨后大径不会变小吗?
对丝锥不熟,请指点。

网友:
可以 ,就是把前端的崩牙,或磨损部分,切掉,上修磨机重新磨牙型角和轫倾角!只不过丝锥就短了!

网友:
直槽的可以磨,螺旋槽的磨了也没法用

网友(2010-03-28):
要是加工没有精度要求的话,可以磨一下前角导想沟,几个切刃要均匀,这样寿命要长一些,加工的螺纹又好,手工磨的话掌握的磨削量都不是很好,只能用在普通加工,整体磨损太多,可能就不能用了,丝锥在中径还没有完全磨损的情况下才能磨来用,磨丝锥要看丝锥的整体状况来磨,加工精度要求,产品价值,丝锥价值,越大号的丝锥有磨的价值。不管磨哪个角都要磨到均匀一致,这样才符合要求。

网友:
20# 23537271 有照片吗?你说的自制丝锥修磨机

网友:
可以用线切割去掉已磨损的部分

网友:
一般磨前刀面,但寿命不佳

网友:
一般的都可以啊…

网友:
可以修磨的,我们是用砂轮磨的,但没新丝锥的好用

网友(2014-02-08):
引用 网友B:
直槽式的好磨,就是磨槽,也就是前角。其它的就不好磨了。

可以修磨的,要在专业机床上修,建议直径M12以上的修,只要牙的前半部份不出现大的崩牙,一般都可以修的。

可以反复修4-5次。

当然,如果你的丝锥买来就很便宜的哪种,就算了!

联系方式: 昆山哈恩精密工具有限公司
0512-50355069/ 18912692636  bosipo@163.com

网友:
直槽铣削丝锥可以修磨。
我以前在的公司是发动机制造的,用比较多的丝锥,丝锥只修磨铣削丝锥。
寿命可以达到新丝锥的百分之八十。

网友:
无论是前角还是后角都要修磨,否则产生阻力,承接修磨qq:1070682157

网友:
修磨前脚,我磨过M16的,磨完很好用!

网友(2014-04-22):
我们公司有修磨丝锥的机床

网友:
工具磨床上解决一切

网友:
一般万能工具磨床可以修磨丝锥的前后角

网友(2015-11-30):
当然可以修磨了

网友(2016-01-17):
丝锥修磨后的寿命通过两点来决定,一是修磨的方法,修磨机器设备的精度以及修磨的工艺。其二是使用人的问题了。只要方法设备等正确可以讲修磨后的质量和新的是一样的。打比方是一把菜刀用钝了再磨的话,要是是磨的角度光洁度和买来新的一样,可以这样讲新旧菜刀是一样的快。因为菜刀的淬火层至少是一公分,我们磨一次最多是一毫米。

网友(2016-05-26):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怎么修复的,需要很专业的操作工人吗?本来是外行,求解,谢谢!

网友(2021-04-13):
可以修磨的, 我们一直修磨进口丝锥, 可以达到原来80% 使用率, 如有兴趣可以联系13584569128

网友:
可以修磨的, 我们专业维修的进口丝锥, 可以达到原来80%的使用率, 有兴趣可以联系13584569128

网友:
我们可以修磨先端丝锥和直槽是丝锥, 有需要找我13584569128

网友(2021-06-23):
修磨一下前角,尽量把崩刃修掉。

网友(2021-07-24):
丝锥分型号,浙江有修磨丝锥的专机厂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