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辨率为0.0001mm的长度测量仪器有哪些?

楼主(2008-04-25):
我们的塞规公差为0.006,目前没有适合的量具测量。
请问有什么量具或仪器能到达这个精度要求的?
按1/10原则仪器的分辨率至少要为0.0006mm.
希望是小型的。

网友:
买各立式接触式干涉仪吧!配合使用三等量块!

网友:
很多,不要看分辨率为0.0001mm,电子显示得东西分辨率还不是想怎样就怎样,至少也要看重复测量精度是否可以达到你的要求。最简单的平板、表架、传感器组合也可以

网友:
设备的分辨率和精度是不同概念

网友:
电子长校仪

分辨率是0.1μm,测量精度0.3μm,使用块规比对测量直接得到结果,好象无锡什么单位有这种仪器的,量程是500mm.不过这个精度其实也不满足您的要求,也只能是试试.而且这个精度对温度的要求也太高了.

网友:
使用立式光学计就够了

网友:
测长仪也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A:

平板+测高仪+电子传感器,测长仪都挺便宜的

网友:
分辨率和精度没有一点关系的阿,分辨率只是通过数字放大细分来达到的,精度是机械电子的综合反映,所以你说要分辨率为0.0001mm的,很多不负责的厂家都可以说能达到,就是把电子细分扩大而已,对精度没有一点的提高的!如果你打算购买的话,主要看的是精度指标!细分后面的数字对于精度来说都是省列不计的!有更多的信息我们可以共同探讨!

楼主(2008-06-05):
期待更多更权威的介绍!.............

网友:
小型卧式测长仪

分辨率:0.1μm/0.01μm
绝对测量范围:0-50mm
外径测量:0-100mm
内径测量:5-100mm(配置Heidenhain显示器)/6-100mm(配置PC电脑操作系统)
最大误差:0.2+L(mm)/250μm

楼主:
楼上这种测长仪测量时,被测物怎么固定啊?

网友:
要根据被测产品选择附件的,这个是瑞士trimos的小型测长仪,是校准量规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