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2UNF是什么意识!

楼主(2008-04-25):
各位前辈,小生的看国外图纸时,发现一个单位,不知道表示啥,希望大家帮忙解释一下。1-32UNF
是否表示一英寸长度,有32个螺纹。谢谢!

网友:
1寸的英制细牙螺纹,螺距0.79375

你说的对的

网友:
我想应该是10-32UNF,你在仔细看看,是不是图纸印刷是出了问题

网友:
我觉得3楼对!
我查了一下资料,没有发现1-32UNF,只有10-32UNF的写法。

网友:
UNF是美制60度螺纹,
1"-32UNF即一英寸中分32牙,
如楼主非图纸标错原因是有此类螺纹,但它是非标螺纹.

网友:
10"-32UNF?
就是十英寸中32牙.
细牙非标螺纹在管接口类零件中经常遇到和应用到,
粗牙的俺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