锥孔内等深键槽拉削装置---请教

楼主(2008-04-25):
锥孔内等深键槽拉削装置,    用拉床拉削锥孔内的等深键槽是要用到一种拉夹具及拉模!
那位高手有资料的话或是什么思路的话给说说呀!! 我在这里先说声谢谢了

网友:
这个没什么技术含量吧,把工装做成让键槽平行于拉刀拉削方向不就行了?再提供点技术要求吧,给个图最好

楼主:
就是这个零件:

网友:
做个和内孔一样的锥套,热处理,线切割和拉刀配合的长方孔(和锥孔角度一样),拉的时候套到锥孔里面,工装(靠模)做成和锥孔一样的角度。

网友(2011-03-28):
同意楼上,只是要考虑超重件的稳定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