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讨论一下:镀锌会对这个零件有响吗?

楼主(2008-04-25):
该零件的加工工艺为:下料,平端面,磨外圆,铣两端,镀锌;
在镀锌后发现中间尺不超差,而两头的就超差了.(电镀前尺寸为图纸的尺寸)
请教各位这是怎么回事? ?
谢谢!!!!!!!!!!!!!!!!

网友:
图纸尺寸应包含镀层厚度,建议电度前协调尺寸。

网友:
这是电镀工艺所定的在镀槽里工件的边角处沉积的镀层总是厚一些,对精度高的外园电镀后需要处理抛光或者精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