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零件的加工工艺为:下料,平端面,磨外圆,铣两端,镀锌;

楼主(2008-04-25):
该零件的加工工艺为:下料,平端面,磨外圆,铣两端,镀锌;
在镀锌后发现中间尺不超差,而两头的就超差了.(电镀前尺寸为图纸的尺寸)
请教各位这是怎么回事? ?
谢谢!!!!!!!!!!!!!!!!

网友:
理论解释不知道,可能是电镀时两端表面张力和中部的不一样的原因吧,以前我们用电刷镀的时候就是这样,你可以电镀后再磨外圆啊,只要把加工余量留合适就行了。

网友:
你们外圆电镀前的尺寸是多少啊?

网友:
还有你们镀锌厚度为多少?可能是电镀厂的问题

楼主:
我们外圆的尺电镀前就是图纸上的尺了,电镀后还要求是图纸的尺寸

网友:
电镀层的厚度怎么不考虑啊?

楼主:
电镀厂方面的说法是:它们可以控制在5чM以内,返修退镀再磨后电镀可以吗?其实我们也知道精加工后热处理这工艺不好,但是工艺是别人定的;

网友:
建议改变槽内电极分布,降低2端尖端放电问题,这样会好很多;我电镀塞规导向套时遇到过这种问题;把镀层控制到最薄,这样不容易脱皮,而且尺寸一致性还好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的指导!!!!!!!!!

楼主:
怎么这几天没人帮忙呀

网友:
这还用说!一定是电镀厂的问题了啊,你们当时电镀时有没有确定电镀工艺是用滚镀还是挂镀啊,差别很大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