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0排量消声器如何实现降噪

楼主(2008-04-25):
关于1.0排量消声器如何实现降噪

网友:
楼主是指要降低1.0排量的轿车的消声器噪声吗?

一般来说要使发动机的排气噪音降低多是通过延长环绕距离和增加膨胀空间等实现。在降低排气噪音的同时增加了排气阻力,降低了发动机功率。。。

网友:
请教2楼:如果在原尺寸加大尾径是否可以即降低排气噪音又不增加排气阻力,发动机功率又不降低?这样是否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