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例阀出现峰值振动现象---请教

楼主(2008-04-25):
带有位移传感器的比例阀在通油工作时出现振动现象。
这种阀主要是保证电流和阀芯位移的关系,至于比例电磁铁输出力的大小相对而言应该不是很重要的,只要电磁铁的输出力能和阀芯一端的复位弹簧实现力平衡就行。
我的问题:
1、不知道这种振动是否是由于电磁铁的输出力和弹簧不能达到力平衡所致?
2、比例电磁铁在它的有效行程内,能在任一个点与不超过它最大值的所有负载力相平衡吗?
3、比例电磁铁样本上的有效行程比如说是4mm ,那我们国内生产的比例电磁铁能实现4mm吗,实际应该是在多少?
大家帮忙看看!

网友:
回楼上的:
1、你说的这种电磁铁应该是位置调节型比例电磁铁,它的电磁铁只要在允许的工作区域内,期衔铁就会保持与输入信号相对应的位置不变,而与其所受力没有关系。另外,根据比例电磁铁的特性,其具有水平的位移—力特性,也就是说,只要提供给比例放大器的电信号足够的稳定,比例阀就不会产生震动。所以建议你查查电信号。
2、是这样的
3、这个问题我想应该分为双向电磁铁和单向电磁铁来考虑,双向的话,这个有效行程实际上是它的工作行程和空行程区之和。而对于单向,主要是指它的工作行程。
一般国外产的总行程根据其型号的不同可以有4、6、8mm的。

以上是我的理解,请大家多交流,探讨!

网友:
带有位移传感器的阀本身有一个小闭环,如阀在出厂时调整不好或阀中空气未排净,会引起阀芯振荡。请和厂方技术支持联系一下。

网友:
振动在闭环控制中很常见,可能增益较大,也可能系统死区太大,都会导致这样的情况出现。

楼主:
我把信号缩小为原来的80% 输入,这时振动消除,行程也变小。
这是否能说明比例电磁铁的行程不够,导致有部分已经进入了它的非工作区域?

网友:
这样看来是该阀的增益太高,造成整个阀的闭环控制失稳而引起振动,如果电磁铁没有损坏,电磁铁的行程应该是够的,控制电路出问题的可能性大一些。

楼主:
伺服比例阀比例电磁铁尾部的弹簧和阀芯端的弹簧比,相互间的刚度是什么关系,有什么要求?
比例电磁铁尾部的弹簧刚度太大会不会引起阀的不稳定,产生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