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站出了毛病---求助

楼主(2008-04-25):
液压站上有2块表,1块是调节油泵压力的,一块是增压的,,以前增压的表到压之后电磁伐关闭表针马上归零,现在表针回来的特别慢不知道为什么。只要增压表针不归零油泵就一直工作. 从油泵出来的油还特别热油泵也热,       我把电磁伐和继成块都清理了,过滤网也更换了.氮气也够可还是那个样子。

请高手指点.

网友:
楼主,你贴液压原理图上来吧,这样我们好分析哈!

网友:
,增压的表是不是电接点压力表或是系统有压力继电器?

网友:
没有液压原理图很难判断,我个人怀疑是不是系统泄漏,或者溢流阀出了故障。你的意思是压力达到定制后,泵停止工作,有蓄能器向系统供油。现在泵不停止,造成泵长时间工作。另外是不是控制泵动作的压力开关损坏了。几点拙见,希望能帮助你解决问题。

网友:
没有液压原理图这个问题很难判断。

网友:
不用看原理图就知道这是个靠蓄能器保压的回路,其中一个是系统压力表,还有一个是电接点压力表.你所说的现象肯定是卸压后才会使油泵一直在工作,只要它不达到电接点压力表的设定压力,就会一直在打油,当然有也就会很热..你把电磁伐和继成块都清理了,过滤网也更换了.氮气也够,,可还是那个样子。可你没有查这种回路的重要部件--单向阀.我估计肯定是单向阀.不行了,所以保不住压力...感觉你这个回路象是印染机械上的轧光机类似.

楼主:
问题基本上和楼上说的一样,应该是保不住压,今天休息等周一买个单向阀换上看看,这个液压站是新加坡润英聚合工业有限公司的高压聚氨酯发炮机,买国产的零件型号多非常难买,对了那个油泵的连挖也都磨损能不能和这个有关?

网友:
楼主,,看你的是什么油泵了,是力士乐还是威格士,还是阿托斯啊.还有油泵是什么控制方式,恒压还是恒功率等.这些都要说清楚才好帮你判断到底是不是和油泵有关啊.

网友:
是不是用的卸荷溢流阀和蓄能器系统,重新设定蓄能器的压力和溢流阀的压力试试,同时同意六楼的说法

网友(2008-08-01):
楼主还是画个原理图比较好  因为 一切皆有可能
没有图 不能乱分析啊

网友:
楼主最好还是贴个原理图比较好判断

网友(2008-10-26):
没有液压原理图都白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