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上日本NACHI高速轴承,换普通轴承行吗?

楼主(2008-04-25):
厂里一台数控车上使用日本NACHI(不二越)高速轴承,上次加工中我听见轴承在4000转以上的时候有响声。停下来以后感觉轴承发烫,想要换一个,可是暂时没有买回来。只好随便找了个一样大小的NSK轴承先顶着,不知道会有什么问题吗?是不是钢珠很容易抱死?原先以为马上就好,可是代理商说过了五一都不见得有,我最近都有点怕了,担心轴承就在这个节骨眼上给抱死了。

请教,谢谢!

网友:
高速轴承的设计是有不同的,
只好随便找了个一样大小的NSK轴承,你可以看看样本上这个轴承的极限&参考转速,你的实际工况如果超了,很容易出事.

网友:
楼主可以把轴承型号写上来,写全一些,让社友们帮你找其他的品牌替代!

网友:
找普通轴承肯定是不行的!设计思想工作环境不同,容易出事故。这样得不偿失。

楼主:
我一时没有找到NACHI的那个坏的轴承,但是我代用的是NSK的6010Z轴承,大小和NACHI的一样。机床一般转速在2500-4500左右,需要经常变速,且是断续切削。

网友:
NACHI和NSK轴承质量一样的,不过装配的时候要注意。

网友:
关键是清楚替代轴承的极限转速能不能满足要求!

网友(2010-01-04):
还是用NACHI的吧  相同的轴承还是相对于其他牌子来说便宜的,NTN  NSK的价格都比NACHI 的贵

网友:
轴承主要看极限转速     楼主再找找吧     会有代替品的

网友:
主轴上应该是以7打头的轴承 是角接触轴承 6010是深沟球轴承 不一样的

网友(2010-08-12):
最好不要用普通的吧,质量上肯定没的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