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非标机械里电机的选择---请教

楼主(2008-04-25):
我想搞个顶片装置,谢谢社区里各位朋友特别是“杭州学徒”的帮助,现在还有其中一个电机的选择的问题,请教各位。
电机要实现的功能是:
1、给一个触发信号,电机动作丝杆上升3毫米,1~2秒后,电机动作丝杆回2毫米;再给一个触发信号,电机动作上升3毫米,1~2秒后,电机动作回2毫米如此反复150次,给个信号,电机丝杆能快速回复初始位置;
2、装上新的塑料片仓后,工作继续前面第一步过程。

注:
1、要顶的塑料片是很轻薄的,每片1.5*1.5厘米,厚度在0.1厘米左右;
2、塑料片仓大小=64*60*151 mm,可大概估计整套装置尺寸;
3、稳定的电路相对简单的方案与较低廉的成本,请各位工程师出出主意,指点下具体电机及配套件的型号、价格,谢谢。 20080415_9abde28832634c6c8ab3mWPnfrtkFyTv.jpg.thumb

网友:
魔方世家网友好!

你的问题我已经在你的原帖中第74楼处回复了,具体见下面的链接。查收。
.
syw    080426---00.32
.

魔方表面塑片自动压贴机方案---请教 ===74楼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72812&page=8

网友A:
这个工况可以直接选用直线步进电机,其电机转子中心为螺母,通过丝杆把旋转转换为直线动作。
常州就有生产,公司名称“ 海顿直线电机(常州)有限公司”,其网站为http://www.hlm.com.cn
你先去看看,应该能直接选购。如果有什麽需要,也可联系我代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工况可以直接选用直线步进电机,其电机转子中心为螺母,通过丝杆把旋转转换为直线动作。
常州就有生产,公司名称“ 海顿直线电机(常州)有限公司”,其网站为http://www.hlm.com.cn
你先去看看,应该能直接 ...

谢谢害怕伏枥 ,我看了那网站,我需要的应该是贯通轴式步进电机吧?那里型号很多,我应该选哪种?除了电机,我还要买什么?一般多少价格呢?谢谢

楼主:
上淘宝买电机,卖家问我负载多大?电机需要多大出力  单位N.M,晕,我不懂了,该多大?还有其它需要哪些参数?我的装置转矩多大合适呢?

楼主:
现在确定用步进电机,但步进电机种类很多,怎么选择?大家指点下,谢谢

网友(2010-04-25):
:o:o:o:o:o:o:o

网友:
用一个伺服电机组件就可以了,只是不知道价格你能不能接受
电机,驱动器,丝杆,导轨,控制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