吊机液压系统,接到2台吊机的定单---紧急求助

楼主(2008-04-25):
求助:
目前我公司接到2台吊机的定单
一个泵站带动三个执行元件
1.起升,用液压绞车起升
2.变幅,用油缸变幅,即用油缸推动吊机的吊臂上下转动
3.回转,驱动回转的液压马达带动机构回转
目前情况是这样
泵是柱塞泵  80ml/r 的定量泵
液压马达两个都是高速度马达,一个是63ml/r  一个是80ml/r
电机转速度1450    功率55KW
整个系统使用压力  25MPa
请教问题如下:
1.系统的功率损失如何计算,因为吊机是长时间运转,需要加冷却器的,所以根据损失的功率才推算出需要冷却器的功率
2.此种方案是否可行,而且根据电机的功率55KW,工作压力25MPA来推算,流量应该不是80*1450算出来的数值,这个里面涉及一个问题需要请教的是,定量柱塞泵是不是推出的流量就一定是80*1450呢,如果不是,应该是如何计算的。
请前辈们多多指教,因为第一次做这种系统,相比较以前做的东西会复杂一点的,而且这个都是比较大的项目,出不得一点差错,请大家多多帮忙

网友:
社区的液压系统设计资料不少,里面基本能满足你的要求,可详细参考

网友(2008-11-13):
我可以帮你

这故障我可以帮你解决,请速与我联系!
联系电话:021-56441961  联系人: 钱工

网友:
直接用中位卸荷的多路换向阀就行了。工程机械基本上都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