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4-26):
61 在工程图中按住 Shift 键选择尺寸文字的方式,允许您将尺寸从一个视图中移动到另
一个视图上。 $0A在工程图中按住 Ctrl 键选择尺寸文字的方式,允许您将尺寸从一个视 . v5 m, o1 @ ~! \8 `
图中复制到另一个视图上。
62 选择尺寸属性中最大和最小的圆弧条件,标注在圆弧或圆圆心尺寸可以修改成标注在其相切边线上。 ^; Z s6 n* `! L M3 \
63 如果一个特征或重建失败,您可以在FeatureManager设计树中的该图标上单击右键,选择"什么错" 的命令查看。
64 您可以在关联的装配体中(自下而上的设计方式)生成零件。 _* z k, h3 C
65 您可以在一个装配体中隐藏或压缩零部件或特征。隐藏一个零部件或特征将可以使其看不 见,而 压缩就是从激活的装配体中将其功能性地移除,但并未删除它。
66 您可以使用常用的Windows定义的映射快捷键以快速执行 Ctrl-N(新建)
67 您可以嵌入一个激活的 SolidWorks 对象到 MS Word 或其他 OLE 2.0 的应用程序中。
68 您可以使用 Ctrl-C 和 Ctrl-V 从测量对话框中复制其数值并粘贴到其他 SolidWorks 2 ]/ i }% b5 ~# J. ^
对话框中。
69 您可以在零件打开时选择 "只读" 选项,用以防止对零件的写入操作。
70 在特征和零部件之间您可以生成确保设计意图的方程式。

71 如果您的默认单位是英寸,您仍可以在数值方框中输入公制单位的值,例如: 25mm,
SolidWorks 会自动将数值转换成默认的单位。
72 使用菜单上文件/查找相关零件文件/复制,您可以将装配体上所有参考文件复制到一个新的目录中。
73 您可以直接将 Parasolid 的文件以及装配体输入到 SolidWorks 中。
74 您可以用拖动几何公差到尺寸上的方式附加其几何公差到一个尺寸值上。
75 您可以不需使用鼠标即可跳到不同的分割窗口中。使用 Tab 或 F6 键激活下一个窗口,Shift-Tab 或 Shift-F6 键激活上一个窗口。
76 您可以在两个实体的虚拟交叉点上生成一个草图绘制点。请按住 Ctrl 键后选择实体, 5 H n, G0 n; D, [ k f8 q E1 H6 S' `
并且选择草图 绘制点的工具栏图标。若要改变绘制点的显示,请在菜单上的工具/选项/出详图标签上单击虚拟交角。
# D8 W U4 l- | u4 \: ^5 E77 您可以检查草图来决定它是否可以被用来生成一个指定的特征类型。当您在编辑草图时, 请选择菜单上的工具/草图绘制工具为特征用法检查草图。
78 使用绘制圆角工具时,您可以用选择实体交叉点上的顶点位置来加入一个草图的圆角。

79 您可以使用绘制圆角工具来绘出未相交草图实体的圆角,当加入此圆角时,这些实体会自动地被修剪或延伸。
80 您可以替换一个已经被使用在草图几何关系中的实体,使用在显示/删除几何关系对话
框内的实体表格,该表格内同时显示了关于每一个实体状态和位置的信息。
81 您可以将一些几何关系类型同时加入到许多实体上。例如,您可以选择三条线,并且将其设为等长。
82 您可以使用特征控点来移动或改变拉伸和旋转特征的尺寸。请在特征工具栏上单击动态修改特征的 工具栏图标,然后选择一个特征来显示特征控点。
83 当您使用旋转特征控点时,您可以用移动远离模型的光标来得到较精确的旋转控制。 ! }5 j5 f$ p i; a L) j3 [
84 当您拖动一个特征时,如果您按住 ALT 键,这个特征将保持它的位置尺寸和几何关系,如此这个特征 仅允许在未被尺寸或几何关系所控制的方向上移动。
85 若要选择一个边线的中点,请在该边线上单击右键,选取选择线段中点。
 T& e86 您可以使用一个装配体的封包,快速地选择装配体零部件来进行不同的操作,例如压缩、解除压缩、 隐藏、显示、复制以及删除。
87 您可以定义许多配合方式,然后再一次求出其解。请在装配配合对话框内选择延迟配合的选项。
88 若要从一个装配体的设置上复制一个爆炸视图到其他地方,请在FeatureManager设计树上的设置表格中拖动和放置爆炸视图的图标。
89 您可以在一个工程图上对齐并且聚集许多的尺寸。请按住 Ctrl 键选择它们,然后选择菜单上的工具/标注尺寸/共线对齐或平行对齐。
90 当您将装配体保存成一个 IGES、STL 或 VRML 的文件时,您可以保存整个装配体成一个单一文件, 或将装配体中的每一个零件保存成一个单独的文件。

 W% S- w91 另存为的对话框可以让您将任何一个 SolidWorks 的文件保存成一个 TIF 文件。
92 对每一个激活的文件指定一个变更的次数之后,您就可以自动地保存其自动恢复的信息。请选择菜单 上的工具/选项/系统选项/备份,启动这个选项并且指定其变更的次数。
93 您可以指定SolidWorks保存您备份文件的目录。请选择菜单上的工具/选项/系统选项/备份,然后浏 览到该目录。
9 A! ~( J4 ? e H& W l) R94 您可以用选择这个弧线及其两个端点后,来标注一个弧线的实际长度。
95 您可以放大所选择的实体。请选择一个或多个边线、面等实体,然后在视图工具栏上单击缩放选择 范围的工具栏图标。您也可以在FeatureManager设计树中的项目上单击右键,并且在下拉菜单上选择 缩放选择范围的命令。
96 您可以从Windows资源管理器中拖动文件并放置到 SolidWorks 窗口内来执行一个宏操作.
97 您可以添加一个钣金特征到输入的实体中。简单地从其中一个可以支持的文件格式中输入一个适当的实体〔一个具有单一的厚度〕,然后选择一个平坦的面,并且从特征工具栏图标上单击插入折弯的 工具图标。
98 您可以对您的钣金零件生成一个自定义折弯系数表。使用一个文字编辑器,例如记事本,来编辑该 实例的折弯系数表。找到 <install.dir>\lang\english\sample.btl 之后,
以一个新的名称保存其 表格,并且以 *.btl 作为扩展名,保存在相同的目录下。
99 您可以在特征工具栏上使用展开按钮来退回一个钣金零件至到展开的状态。无折弯的工具栏图标按钮可以退回该零件到添加任何折弯之前的状态。 ! G! @ _
100 在工程图中,您可以单独地控制模型边线、草图实体和模板的线条型式、颜色和厚度。

101 您可以生成一个缩排的材料明细表(BOM)。每一个次装配体被列为一个项目,在其下列有其零部件, 并以缩排的方式,不放入项目数字。
102 用默认的方式,使用在材料明细表(BOM)内的文字字体可以与工程图中指定的注释字体相符合。
103 在工程图的断裂视图中,您可以插入多个折断线(所有都在相同的方向)。
104 您可以从一个剖面视图中生成一个投影视图。
105 您可以控制投影视图、剖面视图、局部视图以及辅助视图的放置位置。一个视图边界的预览图形会附 在光标上,这样可以帮助您将视图放置在您所想要放置的位置。
106 当您生成一个新的投影视图、剖面视图、或辅助视图时,其默认状态是对正于它的主视图。 若要解除 这个默认的对正关系,请在您对此视图选择一个放置位置时按住 Ctrl
键。
107 拖动视图时,您可以控制是否要查看这个工程视图的内容。请选择菜单上的工具/选项/系统选项/ 工程图,并设定『拖动工程视图时显示其内容』的选项。 - s m
108 当所参考的模型发生变更时,您可以指定工程视图是否要自动更新。请选择菜单上的工具/选项/ 系统选项/工程图,并设定『自动更新工程视图』的选项。
109 您可以打印一个在工程图之内选择的区域,并且您可以对打印的区域指定一个缩放因子。
?, Y" N! a/ q O5 f2 d& D110 如果您显示一个双重的尺寸标注,您可以将替代的单位尺寸置于主要单位尺寸的上方或右方。请选择菜单上的工具/选项/出详图标签,并指定这个选项。
111 若要将尺寸文字置于尺寸界线的中间,可以在该尺寸上单击右键,并且选择文字对中的命令。
113 在一个工程图中,若要以线性尺寸显示一个直径尺寸,请由右键的下拉菜单中选择以线性方式显示。 当您拖动尺寸文字上的控点时,该尺寸界线是以15度的增量来抓取放置,这可以允许您将尺寸以水平 或垂直的方式对正。
114 您可以插入、复制或移动一个圆角尺寸到任何一个能以实际圆弧显示圆角的视图上。

115 您可以按住 Ctrl 键后选择多个注解,并且将其视为一个组做移动。
116 当您生成一个新的剖面视图,或更新一个已存在的剖面视图时,会自动地对每一个孔或旋转的特征 生成一个中心线。请选择菜单上的工具/选项/出详图标签,并指定中心线的延伸距离 (此指超过模型边线的部分)。
117 若要将孔标注符号添加到多个孔上,您可以单击孔标注的工具栏图标,然后选择每一个您想要添加 符号的孔。 Q
118 您可以预选其箭头引线附著的实体,来控制几何公差符号所要放置的位置。如果您选择一条边线, 此引线会以垂直于该边线的方式放置。如果您选择一个尺寸,引线会附著在该尺寸线上。
119 在一个工程图上,您可以添加一个剖面线的图样到模型的面上,或一个草图实体闭环之内。
120 如果您变更一细节项目的附著点,根据您所指定附著在面、边线或顶点时的箭头样式,该箭头的样式 会自动更改,。请选择菜单上的工具/选项/出详图标签,用箭头按钮指定您的选择。

- g% B4 H6 Q k4 }9 R1 v) G121 选择菜单上的插入/模型项目命令,您可以从一个模型中将参考几何输入到该工程图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