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常用的抛光方法

楼主(2008-04-26):
目前常用的抛光方法
目前常用的抛光方法有以下几种:

1.1
机械抛光
机械抛光是靠切削、材料表面塑性变形去掉被抛光后的凸部而得到平滑面的抛光方法,一般使用油石条、羊毛轮、砂纸等,以手工操作为主,特殊零件如回转体表面,可使用转台等辅助工具,表面质量
要求高的可采用超精研抛的方法。超精研抛是采用特制的磨具,在含有磨料的研抛液中,紧压在工件被加工表面上,作高速旋转运动。利用该技术可以达到 Ra0.008 μ m 的表面粗糙度,是各种抛光方法中最高的。光学镜片模具常采用这种方法。

1.2
化学抛光
化学抛光是让材料在化学介质中表面微观凸出的部分较凹部分优先溶解,从而得到平滑面。这种方法的主要优点是不需复杂设备,可以抛光形状复杂的工件,可以同时抛光很多工件,效率高。化学抛光的核心问题是抛光液的配制。化学抛光得到的表面粗糙度一般为数 10 μ m

1.3
电解抛光
电解抛光基本原理与化学抛光相同,即靠选择性的溶解材料表面微小凸出部分,使表面光滑。与化学抛光相比,可以消除阴极反应的影响,效果较好。电化学抛光过程分为两步:
1 )宏观整平
溶解产物向电解液中扩散,材料表面几何粗糙下降, Ra 1 μ m
 2 )微光平整
阳极极化,表面光亮度提高, Ra 1 μ m

1.4
超声波抛光
将工件放入磨料悬浮液中并一起置于超声波场中,依靠超声波的振荡作用,使磨料在工件表面磨削抛光。超声波加工宏观力小,不会引起工件变形,但工装制作和安装较困难。超声波加工可以与化学或电化学方法结合。在溶液腐蚀、电解的基础上,再施加超声波振动搅拌溶液,使工件表面溶解产物脱离,表面附近的腐蚀或电解质均匀;超声波在液体中的空化作用还能够抑制腐蚀过程,利于表面光亮化。

1.5
流体抛光
流体抛光是依靠高速流动的液体及其携带的磨粒冲刷工件表面达到抛光的目的。常用方法有:磨料喷射加工、液体喷射加工、流体动力研磨等。流体动力研磨是由液压驱动,使携带磨粒的液体介质高速往复流过工件表面。介质主要采用在较低压力下流过性好的特殊化合物(聚合物状物质)并掺上磨料制成,磨料可采用碳化硅粉末。

1.6
磁研磨抛光
磁研磨抛光是利用磁性磨料在磁场作用下形成磨料刷,对工件磨削加工。这种方法加工效率高,质量好,加工条件容易控制,工作条件好。采用合适的磨料,表面粗糙度可以达到 Ra0.1 μ m
在塑料模具加工中所说的抛光与其他行业中所要求的表面抛光有很大的不同,严格来说,模具的抛光应该称为镜面加工。它不仅对抛光本身有很高的要求并且对表面平整度、光滑度以及几何精确度也有很高的标准。表面抛光一般只要求获得光亮的表面即可。镜面加工的标准分为四级: AO=Ra0.008 μ m A1=Ra0.016 μ m A3=Ra0.032 μ m A4=Ra0.063 μ m ,由于电解抛光、流体抛光等方法很难精确控制零件的几何精确度,而化学抛光、超声波抛光、磁研磨抛光等方法的表面质量又达不到要求,所以精密模具的镜面加工还是以机械抛光为主。

楼主:
2.2 机械抛光中要注意的问题

用砂纸抛光应注意以下几点:

( 1 )用砂纸抛光需要利用软的木棒或竹棒。在抛光圆面或球面时,使用软木棒可更好的配合圆面和球面的弧度。而较硬的木条像樱桃木,则更适用于平整表面的抛光。修整木条的末端使其能与钢件表面形状保持吻合,这样可以避免木条(或竹条)的锐角接触钢件表面而造成较深的划痕。

( 2 )当换用不同型号的砂纸时,抛光方向应变换 45 ° ~ 90 °,这样前一种型号砂纸抛光后留下的条纹阴影即可分辨出来。在换不同型号砂纸之前,必须用 100 %纯棉花沾取酒精之类的清洁液对抛光表面进行仔细的擦拭,因为一颗很小的沙砾留在表面都会毁坏接下去的整个抛光工作。从砂纸抛光换成钻石研磨膏抛光时,这个清洁过程同样重要。在抛光继续进行之前,所有颗粒和煤油都必须被完全清洁干净。

( 3 )为了避免擦伤和烧伤工件表面,在用 #1200 和 #1500 砂纸进行抛光时必须特别小心。因而有必要加载一个轻载荷以及采用两步抛光法对表面进行抛光。用每一种型号的砂纸进行抛光时都应沿两个不同方向进行两次抛光,两个方向之间每次转动 45 ° ~ 90 °。

钻石研磨抛光应注意以下几点:

( 1 )这种抛光必须尽量在较轻的压力下进行特别是抛光预硬钢件和用细研磨膏抛光时。在用 #8000 研磨膏抛光时,常用载荷为 100~200g/cm2 ,但要保持此载荷的精准度很难做到。为了更容易做到这一点,可以在木条上做一个薄且窄的手柄,比如加一铜片;或者在竹条上切去一部分而使其更加柔软。这样可以帮助控制抛光压力,以确保模具表面压力不会过高。

( 2 )当使用钻石研磨抛光时,不仅是工作表面要求洁净,工作者的双手也必须仔细清洁。

( 3 )每次抛光时间不应过长,时间越短,效果越好。如果抛光过程进行得过长将会造成“橘皮”和“点蚀”。

( 4 )为获得高质量的抛光效果,容易发热的抛光方法和工具都应避免。比如:抛光轮抛光,抛光轮产生的热量会很容易造成“橘皮”。

( 5 )当抛光过程停止时,保证工件表面洁净和仔细去除所有研磨剂和润滑剂非常重要,随后应在表面喷淋一层模具防锈涂层。

由于机械抛光主要还是靠人工完成,所以抛光技术目前还是影响抛光质量的主要原因。除此之外,还与模具材料、抛光前的表面状况、热处理工艺等有关。优质的钢材是获得良好抛光质量的前提条件,如果钢材表面硬度不均或特性上有差异,往往会产生抛光困难。钢材中的各种夹杂物和气孔都不利于抛光。

3.1 不同硬度对抛光工艺的影响

硬度增高使研磨的困难增大,但抛光后的粗糙度减小。由于硬度的增高,要达到较低的粗糙度所需的抛光时间相应增长。同时硬度增高,抛光过度的可能性相应减少。

3.2 工件表面状况对抛光工艺的影响

钢材在切削机械加工的破碎过程中,表层会因热量、内应力或其他因素而损坏,切削参数不当会影响抛光效果。电火花加工后的表面比普通机械加工或热处理后的表面更难研磨,因此电火花加工结束前应采用精规准电火花修整,否则表面会形成硬化薄层。如果电火花精修规准选择不当,热影响层的深度最大可达 0.4mm 。硬化薄层的硬度比基体硬度高,必须去除。因此最好增加一道粗磨加工,彻底清除损坏表面层,构成一片平均粗糙的金属面,为抛光加工提供一个良好基础。

网友:
收藏了, 有空在烟酒烟酒一下下

网友:
太感谢楼主了啊!!我正好需要!!!!

网友(2008-09-20):
所以精密模具的镜面加工还是以机械抛光为主。
楼主你好:没有见过模具的镜面加工,他们是靠手工镜面抛光的马??!要是这样的话,那钳工的水平也太高了吧??!呵呵

网友:

目前常用的抛光方法
的确有指导性........顶...............

网友:
好样的,不错    哦,在继续啊,谢谢!!!

网友:
平时我们也就用过什么麻绳、羊毛毡来磨磨就OK了

网友(2008-11-30):
立车用碗形砂轮磨削磨煤机推力盘方法

楼主,你好,看了文章觉得 很有价值,看来楼主在这方面有实际经验.请教一个问题
我是电厂机修的,磨煤机推力盘直径1600毫米,推力面圆环形,环宽160毫米,厂家是重庆齿轮厂,我们检修要磨圆环面,在立车上加工,用碗形砂轮磨削后抛光,达到0.8,楼主能否就此项给个详细加工工艺,如何选择电机和碗形砂轮,工装如何设计,也希望其他的同行朋友帮帮忙

网友(2009-05-28):
资料真丰富,谢谢分享!!

网友:
刚才在其他版块转了一下,有权限设置,不能发帖!遗憾!!!

网友(2009-08-01):
收藏了, 有空在烟酒烟酒一下下......9 p4 S' f. J- @
哈哈

网友:
学习了,对这方面不了解

网友(2010-03-08):
我觉得楼主的介绍有点片面性,因为据我所知目前有些模具表面是采用镀铬技术,主要是注塑模具。

网友:
楼主提供的的资料值得学习研究,谢谢分享。

网友(2010-05-06):
公司是做印刷版辊的,镀铬表面的抛光要求高。经常出现效果不好,到印刷机印时,出现挂墨 拉丝等现象,重新抛光后就可消除。搞不清标准是什么,也处理不了。能给个好建议吗?

网友:
很好的资料,谢谢楼主共享了,学习一下

网友:
我也没见过怎么抛光达到镜面效果的。。。

网友:
这个资料非常好,谢谢楼主,

网友:
学习着
     正想了解模具抛光
   模具的镜面加工基本都是手工抛光的

网友:
有专门搞抛光的,要是要求不高自己也可以尝试一下…

网友:
呵呵,目前看到和使用的也就是这些了,谢谢!

网友:
应该不难,工具钳工,模具钳工都应该掌握这项基本功。现在的设备好了多了,干起来较容易些。

网友:
这篇文章非常好,值得学习。讲的较细,谢谢楼主的辛勤劳动。

网友(2012-01-18):
在精密零件和仪表零件加工中,常用到串光石抛光

网友:
方法多,道理也将清除,很好!

网友:
是很不错的理论知识啊,收下了

网友:
{:soso__8961432591078930798_3:}了解一下~~~~

网友(2013-07-21):
楼主厉害,用心得很!

网友(2014-01-16):
正好要做抛光的东西,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2015-01-31):
需要磁力研磨抛光的可以找我试样:18067260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