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户只给了一个齿轮,怀疑是英制的直齿---请教

楼主(2008-04-26):
朋友们,我有个问题请大家帮忙看下。
客户就给了一个齿轮,我自己测绘了下,Z=25,齿顶圆D=57,根据m=D/Z+2,M=2.1,然后我按照M=2来推的分度圆直径,查下下手册,
跨3齿测量的公法线长度应该是15.461,但是实际测量的是16.14,相差很大,怀疑是不是英制的直齿,又不知道怎么转换,只知道M=25.4/P,现在不知道M到底是多少。

请大家帮忙解答,谢谢。

网友:
你测一下齿深是不是2M=4.5。如果M=2.1,那么有可能就是12DP的。如果是12DP,测一下是不是4.76齿深。然后再翻一下机械设计手册。

网友:
你在测量一下跨四齿的公法线

网友:
将测四齿的公法线长度报来。

楼主:
齿深是4.76(是不是以齿根为基准,从齿根到齿顶的深度?)跨三齿是16.2,跨四齿是22.3
还有我翻了下手册,是不是变位的直齿呢?齿顶圆da=d1+2ha=mz+2(ha*+x1)m,按m=2代入,算的x1=3/4
不知道对不对,请大家赐教!谢谢了

网友:
建议楼主用公法线千分尺来多量几个数据,平均一下。
估计二楼说的是正解,是12Dp的。

楼主:
二楼和楼上的还是蛮厉害的!
我昨天把齿轮拿到工厂去让有经验的师傅指教,说是英制齿轮 ,但是说是还带变位的
好复杂啊,是一对齿轮,但是变位系数我不会算了,他说要啮合后根据中心距查表什么的,没明白

最近接的齿轮齿条链轮都是英制的,快疯了,不知道怎么弄啊!
DP6的30×30×2000齿条的齿距,累计齿距不知道是多少,请大家帮帮我吧!

网友:
DP6转化公制模数,应该是4.23,齿距P约=1.35。我不搞齿轮一年了,当年一把数显卡尺测遍标准直齿,标准斜齿。变位斜齿,变位直齿,标准锥齿轮。 时间长了,都忘记了

网友:
齿距是圆周率乘以模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