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变位斜齿轮可以用标准滚齿刀加工吗?

楼主(2008-04-26):
诸位大侠,小弟有一问题请教
模数0。8   齿数50  正变位系数2.25
难道不可以用普通的标准0。8模数的滚齿刀加工?难道需要用特殊的变位滚齿刀?有这种变位滚齿刀吗?
在线等回复,谢谢啦!

网友:
你这轮子齿高多少呀?正变位系数2.25后,变位量是多少?
这是什么上用的齿轮呀?

网友:
有可能用标准滚刀加工,不过要采取相应措施(滚刀安装角),要彻底搞清相啮合齿轮的各参数,进行必要的核算。

网友(2008-07-04):
你的这个齿轮是什么齿轮啊.什么上面用的.正变位系数2.25这可能吗?要是这样的话,那变位量是多大啊.肯定是参数出错了.

网友:
可以的!

齿根宽度还算合适。只是齿顶变尖了——0.00187。
图示如下:

网友:
这是直齿情况,斜齿就更没问题了。

网友:
变位与刀具无关,只是加工时中心距变。

网友(2009-03-26):
变位系数2.25,还是变位量2.25,它们可不是相同概念.

网友(2010-07-07):
不管是变位系数还是变位量是2.25对于0.8的模数都是不可诗意的

网友:
2.25的变位系数,真是夸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