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大学毕业就要给人做刀具培训---求助

楼主(2008-04-26):
本人是个刚从大学机械系毕业的,刚入行的小菜鸟,明天因为师傅出差,临时安排我给操作工人做个刀具培训,汗啊,在学校里学的那些东西早就忘给老师了,再说好像给一群搞机加工好多年的人讲刀具角度啥的,有点班门弄斧吧,请教各位先达,提供一些资料,最好是刀具使用过程中的一些小经验、心得。或者您给我点提议,小鸟先在这里谢谢了!(我这里主要是以铣加工为主,加工面以面和孔为主)

网友:
这就比较难办了!
给你点小建议:你相对于操作工的优势就在于你学历高,理论丰富;你的劣势是实际经验比操作工差太多。因此,你给他们讲课要发挥你的长处,也就是说要侧重于理论的东西,越深奥越好,最好让他们听得云里雾里,这样才能显得你有水平,也才能让他们不至于看不起你。呵呵,开玩笑了!其实,你就简单讲些关于铣面的理论就可以了,至于孔加工,铣刀不是主流刀具。

网友:
关于铣面,要大致讲清楚的话,起码要一周的时间;如果简单讲一讲的话,两个小时也可以。主要看你想讲到什么程度。你们公司是铣床为主还是加工中心为主,主要是用整体硬质合金铣刀呢还是面铣刀盘也用的多?根据实际情况去找些有侧重点的资料。

楼主:
谢谢版主的建议,不过能具体给我指点方向,参考书啥的,我就是个入门级,大学里学的不好,而且又全还给老师了,我这里主要是用可转位的铣刀,用面铣刀盘多些,除了立铣刀基本都是铣刀盘,整体的基本没有,钻孔我这里是不用铣刀的,用钻头,然后镗,我这里精度都不高,再次感谢

网友:
一个字,难!
我们当年也是让才毕业的大学生们给我们讲课,讲公差配合,看图纸什么的.
我们去听的时候根本没打算让他们真讲出什么东西来,也没有为难他们的心思,就当是,形式主义,大家都过得去得了.
他们也不负众望,把书本上的东西照着念,不过到是让我们又回忆了下理论的东西,把本来就挺牢靠的知识又扎实了一把.
你给工人们讲课,太高深的,大家也听不明白,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如果你提出一个新的概念,或者理论,那么你要告诉我,怎么应用就好,理论上的东西,大多数的人不关心,只了解就好.
所以我说,难~
想简单,照本宣科就成了,大家应该不会为难你一个才毕业的学生的.只要你不出大错就成,呵呵.

网友:
改为技术交流不是更好!

网友:
兄弟,你撞到钢板上了!我建议你下车间看看,注意一些细节,有写问题在现场,是老师傅知道怎么去做却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你可以从这方面去考虑

网友:
你是用刀具的吗?我是做非标刀具的,有机会合作呀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个人认为楼上说的在理,车间里好多老师傅大多数是哪里机床的鼻祖,和机床一起成长起来的! 坏了他们就能修,敲一敲,拧一拧,接根线,大多数不知道原理,但这样做就能让机床转起来,这个是感性的,楼主要能把这个升华一下,到理性的层面就行了! 还要多向老师傅请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认为楼上说的在理,车间里好多老师傅大多数是哪里机床的鼻祖,和机床一起成长起来的! 坏了他们就能修,敲一敲,拧一拧,接根线,大多数不知道原理,但这样做就能让机床转起来,这个是感性的,楼主要能把这个升华 ...

要想升华,那可是还需要很深厚的功底,和很丰富的经验的.
对才毕业的人士来说,还需要磨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