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在SW中用扫描该零件

楼主(2008-04-26):
如何在SW中用扫描该零件?本人在SW中就是弄不成功,各位大侠帮帮忙啊!

网友:
检查一下轮廓与路径之间是否存在穿透关系.

楼主:
不好意思,请问版主穿透关系怎么设定?我刚设了一下还是没弄成啊,能不能帮我看看是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