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两极三相异步电动机烧轴承的方法

楼主(2008-04-25):
修复两极三相异步电动机烧轴承的方法采用改大轴承,如Y355M两极三相异步电动机原用6317轴承改轴承挡尺寸镶套或换轴改尺寸,使用6318轴承效果比较好。对轴承挡研伤还有其它多种修补的方法,如电焊补,冷焊补,镶套,火焰喷镀,电刷镀等其中使用的条件不同,各有优缺点请社友谈一下自己的看法。修补后的加工要求也可以讨论一下。

网友:
好啊!期待您发起技术讨论。

楼主:
我又修改了一下,放到那个栏目里好一些,

网友:
叫大象的人 社友你好

     希望大侠就“ 修复两极三相异步电动机烧轴承的方法”详细论述一下。比如关于烧轴承的原因,修复方案及过程等。

     我刚看了一下机械手册,6317轴承的极限转数是3600转/分钟(润滑脂),6318轴承的极限转数是3400转/分钟(润滑脂)。请问楼主依用什么原理通过降低限速防止烧轴承?谢谢。另,6317轴承的外径为180MM,6318轴承的外径为190MM,原电机端盖肯定无法安装直径大了10MM的轴承。请问楼主您是重新定制的电机端盖吗?

楼主:
刚上线就看到你的贴子,说的很对改大轴承端盖是需要从新做配大轴承室尺寸,在使用中轴承承受的载荷有许多不确定的因素,两极电机轴承选大一些主要是考虑承载能力大一些,导致轴承失效的原因还很多,谢谢发表评论

楼主:
题目大了一些我在把工艺细分一下
轴承挡直径¢70以下换轴比较好。
轴承挡直径¢80-120可以使用镶套的工艺方法
冷焊补用于轴径有磨损的沟槽修复面积不大的部位
电刷镀要求轴径磨光且直径与标准尺寸的差值不大于0.3毫米
热喷镀要求轴径无凹痕差值直径尺寸约不大于1毫米
电焊补容易造成变形,可以用于非承载端轴径的修补

网友:
看不懂,这论题好像小孩子过家家一样。

楼主:
电动机的转子两端装有轴承,轴承外圈装在端盖内,端盖装在机座定子两端,轴承内圈套在轴上,轴承挡研伤,不能保证与轴的配合修一下恢复配合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