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清理阀套内壁的毛刺?

楼主(2008-04-26):
加工一长500直径80的阀套,阀套表面钻5个的孔,请各位大侠帮忙如何清理内壁的毛刺?有什麽专业的工具,我刚去市场看了,专用的电摩都太大,且砂轮头是直的,没有象牙科用的牙钻一样的弯头的的电摩。

谢谢!

网友:
这个应该不难办,但楼主说专业的电摩太大,是指摩头吗?你是想从你打的孔中去除毛刺吗?最好是画个草图来看看先~~~

网友:
用尼龙刷或百洁布。。。。

网友:
用一个小磨头
再在后面焊接适度的圆钢
夹到手枪钻上

网友:
ysghk网友好!
.
从事玉石雕刻工作的,和从事牙医工作的,要用到一种工具,既“高速磨、钻”。
.
我想这个“高速磨、钻”能解决你的问题。
.
正好,我有这么个东西,特拍个照片上传给你。
.
syw   080504---06.02
.

网友:
用喷砂怎么样?不行就用喷丸。

网友:
你的5个孔的直径是多大呢?告诉你个好的消息,国内现在可以生产与钻头一样使用的正反倒角刀具的。
你可以联系我,我很轻松就把这个问题解决的。

网友(2008-09-03):
补充下

动画示意图,希望能给你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