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力箱的轴承型号买不到,严重拖延了产品进度

楼主(2008-04-26):
这次的专机出了点问题,严重拖延了产品进度,原因就是动力箱的轴承型号买不到,设计的时候也不知道工程师在那个机械设计手册上选用的轴承(329/22)买不到,哈轴、瓦房店、洛阳轴承的当地销售商都问了都说没有,好不容易在昆明订到了货又是次品,要求是C级的结果跳动在3~5丝,经过这次总结出一些选购轴承的经验。
1.设计的时候一定要在比较新的设计手册上选型最好是国内的型号。
2.尽量选用常用的轴承型号。
3.如果不能确定所选的轴承型号是否有货最好能够联系专业轴承销售商询问。比如哈轴、瓦房店、洛阳轴承的当地销售商。
在设计的过程中一定要考虑到维护成本和拆卸孔的位置。能够选用国产的轴承就尽量用国产的,本来精度不是很高的设备用进口的轴承成本上确实不划算。

楼主:
请大家就选购轴承方面谈一下看法,互相学习一下。

网友:
同意和支持楼主的观点
对于维修更换件就要灵活点了
可以找相似接近的替代,相应零件作适当的修改,以免影响工作

楼主:
就是,要不很影响进度的,直到现在都还在改动力箱呢,耽误了一个月的进度!

网友:
哈哈,这让我想起了学校里面学的《互换性与测量技术》这门课
设计时采用的东西如果不是标准件,后面就会相当的麻烦
即使是标准件,如果停产了或即将停产那也是件相当郁闷的事情
我们搞设计的时候没有那么多手册可以查,但是每个料都有供应商可以咨询
比如一个尺寸的公差能否达到,极限要求是什么在设计之初就应该了如指掌
等到试产时发现没料那就闹大笑话了
所以说,设计者还是要细致多一点,错误就会少一点

楼主:
动力头装好了,没有办法,另外改空买的另外一个型号的轴承。

网友:
仗剑走天涯大侠的一句话,说得我背发凉,难道“进口轴承”不行吗?

我刚刚进了一家做进口轴承的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