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反复损坏---请教

楼主(2008-04-26):
我这边有几台3级离心式风机,参数如下  流量:250立方米每小时,转速:2970rpm,功率:280Kw,升压:42.2KPa
轴承使用的是SKF的,驱动端是一件1319,非驱动端是一件1319和一件7318,更换了几台次的轴承,每次运行1-2个月时间,风机振动就会超标,严重时振动波动至0.3mm,检查轴承的滚珠,1319轴承的部分滚珠(有时一个,)出现浅层剥落现象,
求高手指点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及处理方法

网友:
如果多台机器出现相同的故障,一般来说,不是装配工艺有问题,就是原始设计有问题。
装配工艺,可以仔细分析一下,看看是否满足设计要求。
设计问题,请重新计算轴承负载,包括润滑等细节。

网友:

如果三台都是同样的故障,一般是设计问题,应另选轴承座及轴承。如果单台发生故障就要考虑环境,装配,润滑,温度等情况的影响了。

网友:
是不是存在轴向电流,那样很容易损坏轴承,你去电器版块看看,有介绍轴向电流的帖子

网友:
1319轴承的部分滚珠(有时一个,)出现浅层剥落现象
检查一下轴承的预负载达到没有.

网友:
风机经常振动吗?振动剧烈会导致轴承早期损坏。轴承间隙检查过吗?外圈与壳体,内孔与轴配合符合要求吗?轴颈上有影响圆度的硬伤吗?检修的时候一定要仔细检查。skf的轴承应该比较可靠,多从装配细节考虑一下,成熟的设计一般也不会有大的问题。

网友:
检查风叶动平衡

网友:
除了现场做动平衡外,还需检查联轴器对中情况。

网友:
離心壓縮機因輪葉高速運行, 故產生震動是很危險的! 必須從排除震動的原因著手, 例如動平衡, 共振, 及減震設施等, 如是新機同是幾台機出現問題, 則要連系廠家從原設計或安裝方法著手解決.

网友:
确认装配间隙;轴承型号的选用;轴承座设计

网友(2009-09-14):
这种事情我也遇到过,不过不是你用的设备,我今年在广东一间(全名:美国当纳利印刷有限公司)虎门敬业印刷包装厂)做维修主管时发现德国造罗兰四色印刷机(价值在1000万人民币到2000万人民币)的主电机轴承损坏频繁,这样的主电机都是价值百万元左右,前后各一轴承,都是FAG或SKF的,这种结构在设计上是没有加油孔的,是有设计上的问题。但我考虑过这样一件事,人家原出厂总能用多年,为什么坏了轴承我们换上去只能用不到一年?
' ~) C+ \& d R 不知各位有没有同感。
 其实这个问题我一看就基本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一是润滑油有问题,另一是轴承质量有问题,不过这两个问题怎么来鉴定呢?前者问题不是太大,后者有个最简单的方法:最买回的轴承拆开后一定要打开检查有没有油,再擦干净后用锉刀锉几下,如果一锉就可以锉去一些,这样的轴承绝对是次品或假货。你想一想太软的轴承能耐磨耐用吗?还有多数假的轴承拆开油封去了油,游隙特别的大,一般都超出C3范围。你想一想以次充好的轴承你安装了,能用得久吗?
 是轴承质量有问题还是你技术不过关你就是一个笨蛋?
哈哈........
如果你检查出来买回的轴承有问题了,怎么办呢?是接着用还是向上面提出说买回的东西有问题?
 你可要想好了?我的工作就是这样丢的(说明:我是自己主动不做的,发现好多东西都有问题,虽然这种公司是行业的老大,但这样的环境不值得我留恋)!
 为什么?8 v4 m3 D h7 H4 ^
你知不知供应商与你公司或工厂的哪个老大有关系?供应商明目张胆地送水货给你们,想一想,是怎么回事?
 万一真的有关系,你提出是不是你在拆他的台,你会不会好做?还有没有你的工作做?
下面的当大家没有看到,看了也不要说呀 |

网友(2022-03-07):
我认为如果发现质量问题一定要反映上去!凭什么让供应商占便宜,也许你反映上去之后供应商就老实了。

网友(2023-10-07):
先消除轴承的径向力,再考虑润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