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CrMoAl是什么材料?

楼主(2008-04-26):
38CrMoAl是什么材料?~~
这个材料大概什么多少钱一吨?
怎么读出这个材料名字?

网友:
渗氮钢
38铬钼铝

网友:
锻件1万多一点吧,这是我的来料价格。

网友:
机床主轴上用过这材料

网友:
一切要求变形公差小的工件都用这种材料做,最优秀的渗氮钢,而渗氮是钢材热处理提高硬度变形量最小的工艺(加热温度低),一般高级的丝杆、罗杆都用这种材料制造,不过加工性能很差很困难,我以前加工过

引用 楼主:
38CrMoAl是什么材料?~~
这个材料大概什么多少钱一吨?
怎么读出这个材料名字?

网友:
高级氮化钢,经氮化后有高的表面硬度(HV1000~1200)抗过热性能好,并有高的疲劳极限。淬透性不高,只可淬透30mm左右。有脱碳倾向。冷变形塑性低,切削性能尚可。主要制造尺寸精确的,高耐磨性,高疲劳强度的氮化零件:如 气缸套,座套,活塞螺栓,精密机床主轴。
  冷拉棒一般一吨 1万左右

网友A(2008-07-06):
38CrMoAl是渗碳钢吗?渗碳和渗氮应用于哪种钢材

网友(2008-09-18):
我们常用的车床主轴是这种材料吗,38铬钼铝?

网友:
38CrMoAl是什么材料?~~
这个材料大概什么多少钱一吨?
怎么读出这个材料名字?
现在大约13000一顿,含碳量千分之38
硬度较高

网友(2011-03-23):
偶尔瞄到38CrMoAl-5+6,有哪位朋友知道后缀表示什么意思呢?

网友:
氮化钢,经表面渗氮后硬度可达到900HV以上

网友:
这种材料机床主轴用的多。

网友:
回复 网友B:

38铬钼铝,典型渗氮钢,含碳万分之38,铬钼铝都小于百分之一点五

网友:
引用 网友A:
38CrMoAl是渗碳钢吗?渗碳和渗氮应用于哪种钢材

38CrMoAl是专用渗氮钢。

网友:
最常用的氮化钢   锻件的话一万出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