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形参数是做什么的?

楼主(2008-04-26):
我看到有图形参数不知道是做什么的?请大虾告诉下~!

网友:
图形参数

引用 楼主:
我看到有图形参数不知道是做什么的?请大虾告诉下~!

这个是用来设定你的图形模拟的界面的参数 具体的系统设定的不一样

网友(2009-07-16):
显示图形大小,位置的
具体的在说明书上有讲到的

网友:
是用来模拟的你程序是否正确但是只能做为参考

网友:
也可以偏移一个坐标使看图形方便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