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进行工程图配置的设定,并保存?

楼主(2008-04-26):
请教:如何进行工程图配置的设定,并保存,以备今后直接调用.谢谢。

网友:
CAD,PROE,UG,SOLIDWORK???请把问题描述的具体一点
绘图软件这么多?工程图不是专有名词
如果是PROE的话,打开标准文档里面的format
对其进行编辑,然后保存
以后生成工程图的时候调用存档的标准图框就OK了
如果你找不到模板也没关系
自己创建一个FORMAT,然后根据国标或者厂里规定来添加标题栏就OK了
同理,保存后下次新建DRAWING图时候直接调用既可口.

网友:
如果是指proe的话:
一定要在config.proGB.dtl两个设定档中设定好;而且config.pro要放在启动目录中,这样proe启动后的环境就是设定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