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CAD为什么写不出汉字?

楼主(2008-04-26):
你好,我这CAD设置汉字可还是写不出汉字,只能写出英文,这是怎么回事?叫我同学来看一下,他说我这软件有问题,因为在他那里他那样做就有,我觉得应该不是,是不是我的在哪没设置好啊,哪位高手帮帮忙了?谢谢了。

网友:
是不是输入法有问题或是字体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输入法应该没问题,因为我在其它地方也可以用了。
“字体坏了”什么意思,有点不懂啊?

网友:
设置的问题
你到标注---形式---文字---文字样式里面选择其他的字体试试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行啊,我看我还是要自己再去找找原因 了。

楼主:
知道为什么了

知道为什么了,我用的输入法是万能五笔,可能是CAD不支持这种输入法,但要怎样才能让它支持呢?哪个教教我了?

网友:
没有选对字体,谁说万能五笔不被CAD支持.,我就用过,问题是有一点,但不至于完全不能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我就不知道了,反正我这是不行。

网友:
是否病毒感染了软件,卸载后重装试试

网友(2014-08-22):
打开cad的时候  选择国标字体 就好了。、、

网友(2015-01-06):
是写不了,还是写出来的诗问号????( g. f+ \. c3 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