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件表面油漆后表面很脏,无法清洗---请教

楼主(2008-04-27):
我们是做冷镦设备的,机床床身是HT250材料的,精加工,打磨后到装配现场,铸件表面油漆后,在装配过程中经常会被手摸,等等,表面就是很脏的,又没有什么清洗试剂能清理干净?我公司也在上海,有兴趣可以来看看。我在青浦。

网友:
先装配,再喷漆不就可以避免了吗?

网友:
买一些清洗剂喷就行了 你指的是指铸件表面?还是弄脏了机身?

网友:
加一道超声波

加一道这个程序,在吹干下就可以

楼主:
我们大的设备要100吨以上,怎么超声波?主要是装配过程中装配零件有2000个左右。部件7-8个部分,每一部分不是完全独立的,在装配过程中主要是铸件经常被弄脏,是过很多清洗剂,没用,我们用的是虹牌的油漆,每次看脏了只能再刷一层,等机器全部装完了,再补补油漆,有的地方厚,有的地方亮,看着很不爽!等装配完在喷漆,也是不可能的,奇形怪状的铸件内表面怎么喷?

网友(2010-03-04):
用有机的清洗剂如丙酮、三氯乙烯清洗试试

网友(2012-08-31):
问题解决了么,有什么新的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