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 工程图----求教

楼主(2008-04-27):
用SolidWorks 2007每次新出工程图时,都要重新设置线型大小、字体大小、箭头大小的,不会自动保存。请问在那里设置可以自动保存,不用次次都重复,浪费不少时间。

 标题怎么选耶,我不懂英语

网友:
有这方面的资料书籍可以看一下,我的方法是做好模板,在模板里面设置好 线型、字体、箭头等

网友(2008-07-11):
SolidWorks 工程图----求教模板如何做

网友:
sw的帮助教程里有,想把工程图学好就去买本教材,这里三言两语也说不明白的,有专门的工程图教材,里面说的很清楚的,

网友:
当你在工程图设置好相关后,点“文件”---“另存为”选择类型为工程图模板。不过存的路径要存到对应的搜索地址。你没进行过变动就存到安装盘的“solidworks"---data---templates下面。也可以在“选项”中的"文件位置"---“文件模板”的设置路径。这样你建工程图时可以选择你另存好的模板。

网友:
迷糊中不懂

网友:
你可以把SW转达CAD来呀~,这样子比较简单,也没有那么多麻烦事~

网友:
自己做个模块,然后增加图纸一直排下去!

楼主(2008-08-16):
回复 网友A:

模板做好了是不会变,但我新建时候又要重新搞过,原先我在别的图纸是设置好的,就是不会像CAD那样可以保存标注样式

网友:
谁有做好的模板贡献一个啊

网友:
模板好做,但我不知道你要求什么设置呀,
再说我的是sw2008在07里不通用,
做模板要用一张空白工程图,
保存为*.drwdo t格式,然后再从solidworks选项里面
设置模板文件路径或把模板直接保存在默认的路径位置
下次再建工程图的时候直接选它就可以了

楼主:
模版好做啊,不过你视图那些线型,字体,还有箭头大小,在那设定啊?

楼主(2008-10-01):
回复 网友B:

终于了解了谢谢6楼的网友

网友:
模板的设置已经了解,请问2007中的材料明细表如何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