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加工圆弧球面问题,请教。

楼主(2008-04-27):
请教各位,谢谢!
我厂加工差速器壳采用数控法兰克系统,右壳零件有一圆弧球面,尺寸请看附件要求球面半径S¢165.2和球面中心在T1平面上,数控程序如下
X165.21
X147.06   Z-38.38   R82.5
三坐标检查,球面半径S¢165.4     球面中心高于T1平面0.12mm
调整2件尺寸如下
(1号零件)
X165.21
X147.06   Z-38.49   R82.5
三坐标检查,球面半径S¢165.38     球面中心低于T1平面0.17mm
(2号零件)
X165.21
X147.06   Z-38.49   R82.6
三坐标检查,球面半径S¢165.4     球面中心低于T1平面0.3mm

请问如何调整尺寸到要求呢?谢谢!
经过AUTOCAD测算,实际的程序应为
X165.2
X147.0   Z-37.69     R82.6
与上面的程序右误差,请问,是否需要根据AUTOCAD来编程呢?

抱歉,图纸请参阅附件2

网友:
按照CAD尺寸编程,使用刀具半径补偿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按照CAD尺寸编程
测量三坐标检查,球面半径S¢165.37     球面中心高于T1平面0.55mm

网友:
一群有经验的老师傅.你们不动脑子,永远在3坐标上都达不到你说的那要求

达到有3套方案,嘿嘿有2套是模具上用的,不过超级笨的,没有必要.还有个方法是很技术的
一般的数控高级工程师应该都是知道的,具体他们算不算的正确.看他们的技术和了解了.就这些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照CAD尺寸编程
测量三坐标检查,球面半径S¢165.37     球面中心高于T1平面0.55mm

你的图形我打不开,我单位大量加工差速器.你说的这种情况可以调节此方向的刀补.但不知你是否用了刀具半径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