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才能使刀柄固定?

楼主(2008-04-27):
请教各位大侠:
       我需要将d=6的光滑钢制刀柄固定在刀杆孔中,如何才能使刀柄固定,且容易更换同样直径的刀具。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各位大侠:
       我需要将d=6的光滑钢制刀柄固定在刀杆孔中,如何才能使刀柄固定,且容易更换同样直径的刀具。
        谢谢!

你表达的不是很清楚,到底在什么状态下,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专门有卖刀座,固定在桌子上,这样就可以方便操作了!

网友(2008-06-26):
装刀的孔开槽,在槽上加上螺纹,能夹的很紧,也能快速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