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心磨床可以加工有台阶的工件吗?

楼主(2008-04-27):
说说方法,直径是13.3mm的,长度150mm,台阶直径20mm的,材料是:SKD11,只加工直径13.3...............

网友:
可以。。。只要留退刀槽就行了

网友:
我们加工的曲轴都是用无心磨床啊!关键是砂轮的形状重要!

网友:
可以,对导轮和砂轮进行修整。

网友:
可以的,如果自动话程度高的话效率很高

楼主:
我还是不明白,因为无心磨是用导轮带动旋转的,如果是磨有两级台阶的,我只磨细的台阶,不磨大的台阶,加工时,当我磨完细台阶时,我要怎样拿加工品出来啊?我不明白

网友:
是可以的,我的轴上磨没有退刀槽都可以.看要求了.

网友:
有个切磨手柄的,抬起来砂轮和导轮就会移开了,同样磨的时候也要这样放进去的

引用 楼主:
我还是不明白,因为无心磨是用导轮带动旋转的,如果是磨有两级台阶的,我只磨细的台阶,不磨大的台阶,加工时,当我磨完细台阶时,我要怎样拿加工品出来啊?我不明白

网友:
可以做专门的扶架方便磨削

网友:
容易啊,做个套杆,形状和不需要磨削部分一样,套进去后无心磨就好,前面用挡杆定长度,不过一般要最小30丝的退刀槽,以为砂轮有倒角的

网友:
基本原理

大家看看

对调整有帮助

网友A:
不能磨,可用外圆磨床磨。

网友:
你刚在其他一个帖子建议用YW车刀车削硬质合金,现在又说无心磨不能磨台阶……无心磨别说磨台阶其中之一级,修成型砂轮一次过磨两个台阶的我都见过啊。

引用 网友A:
不能磨,可用外圆磨床磨。

网友:
凸轮轴八轴颈,轴颈外径不同,用八块砂轮导轮,中间加隔圈,每个砂轮导轮修整成需要形状,而隔圈处是不磨削的。
你在不磨削的台阶处加隔圈,看行不行。

楼主:
无心磨床的型号MT1040A

无心磨床型号MT1040A,

网友B:
如果不采用特殊手段无心磨只能磨光杆轴,如果磨台阶轴也只能磨最大的外圆部位了!

网友:
瞎吹,无心磨的主要磨削方式就是通磨和切磨,除了很古老一些无心磨床之外,一般很少40的型号不支持切磨的,切磨可以磨大的那级外圆或者小级外圆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采用特殊手段无心磨只能磨光杆轴,如果磨台阶轴也只能磨最大的外圆部位了!

网友:
发几个图你们看看就别在争论了.

网友C:
楼上的各位,有谁亲自操作磨过台阶轴的有吗?
见过的不算

网友:
   老大你这是用无心磨一次同心磨出各不同直径的地方,俺分开几次磨的算不算"亲自操作过磨台阶轴"啊……

引用 网友C:
楼上的各位,有谁亲自操作磨过台阶轴的有吗?
见过的不算

网友:
只要你同心度要求不高的话在无心磨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有没有退刀槽都可以加工.要实际操作经验是不?拿来吧,我可以是现场操作给你看

网友:
分多次磨削的话同轴度是没有保证的。
操作这个不是很难。难在做成型模板和成型刀片。

网友:
可以的,,,不是有那个台阶吗?
我刚做了一款.
我们叫全塞.

网友:
不要关他怎么磨了,找那种做模具顶针的供应商,它们一次给你全搞定!

网友:
有谁磨过联体的活塞啊?

M1080D无锡磨床.活塞两端磨削(表面是氟树脂涂料)
联体活塞(K70材料)尺寸要求29.50-0.02MM椭圆,锥度0.005MM

网友:
这个我做过,我们的一个客户是生产空调压缩机的,以前拿样品到我们公司做过

做这个工件的问题是,工件的表面因在磨削时手里面积不同,磨出后会造成偏心现象。磨削液当时做的时候用的是柴油。

1083做这个圆度应该不会很好。

顺便问一下楼上的是 上虞的吗?

网友:
回27楼

我也是新手,我现在用的磨削液是安美的高速磨削液.我是上海的.请问师兄是哪里啊?
另外我用的不是1083,是无锡的1080D无心磨床.
欢迎大家来我QQ289494369交流经验.

网友:
我在浙江上虞,以前浙江的春晖集团拿过这个工件到我们公司试磨过。柴油或者没有磨的效果比较好的点

网友D:
可以磨,,,,,,,PC的
有机械手的...
多台阶都可以做
我们公司也有
只不过一个仿型板的问题...

网友:
没见过!好像不行吧!

网友:
无心磨可以加工有台阶的工件。

网友:
用切磨手柄装卸工件,在托板上装一可调顶杆控制磨削长度,工件行进速度要慢。

网友(2008-06-10):
一般加工方法

可以在无心磨床上加工,如果同心度要求严的话,是不可以的,必须用小轴磨削设备或阶梯磨床加工。
我判断楼主的产品是冲头,如果真是的话,请不要用无心磨床加工台阶。

网友:
也可看精度的要求,一般都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磨,,,,,,,PC的
有机械手的...
多台阶都可以做
我们公司也有
只不过一个仿型板的问题...

你所说的PC的,可能是我们公司的

网友:
看具体情况,附加另外一些条件,很多东西都可以变成现实的

网友:
要有一个专门的夹具了!

网友(2021-12-03):
没问题,可以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