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铁基粉末冶金齿轮,高频淬火后大量生锈---请教

楼主(2008-04-27):
请教大家
我公司生产铁基粉末冶金齿轮,可是在高频淬火后,大量生锈是怎么回事?应该怎么处理?谢谢!

楼主:
请教问题。

我公司生产铁基粉末冶金,在退火后表面产生很多黑斑,请问是怎么回事?怎么处理?谢谢大家。

楼主:
请教问题

关于粉末冶金压机中模具加热是起什么作用的阿!谢谢!

网友(2008-07-23):
应该是模具和铁粉都加热吧,提高产品的密度,主要用在温压制品中!

网友(2008-09-17):
高频淬火的冷却剂是盐水吗?即使不是盐水也要及时的再淬火后煮油,因为空隙中有水的存在,很易生锈的。
至于2楼的铁基粉末冶金件退火生出黑斑,我估计是零件内部含油,退货升温太快,温度高是的有急剧挥发后碳化生成炭黑沉积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