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同心度和装夹有关系吗?每转动一次相差就较大

楼主(2008-04-27):
测量同心度和装夹有关系吗?或是说和夹具有关系?
因为我现在测量同心度,每转动一次相差就比较大,不可以接受,在不动的情况下还是可以接受的。产品的圆度也可以?三坐标的精度肯定是没问题的?我实在找不出有什么原因了?

网友:
能具体说说你是怎么测量的吗

网友:
同心度就是两个圆的圆心位置距离乘以2而已

主要影响是投影面

不清楚你所谓的旋转会不会影响到投影面

网友:
应该是测量方法有关系

网友:
应该考虑一下你的测量方法,CMM测量时最好不要转动工件及夹具。否则会增加你的测量误差;你对同轴度的测量要转动工件??有点难以理解,贴张图来看看吧!小弟以前没有遇到过此问题,急切盼望能学习一二!

网友:
每转动一次是不是指重新装夹,有可能是投影面或碰测杆

网友:
你的描述很不清楚,是转动什么呢? 工件还是探针? 什么厂家的机器?一般来说探针转动也会带来误差的,如果你校准不是很好或者机器精度不是和稳定的话

网友:
你所说的转动是不是指检测的再现性?每次装夹力量的不同对测量结果也有影响。另外工件的底部平面度是否好?底部平面度不好或测量平台不洁净也会影响检测结果。

网友:
具体说说你的测量方法,大家一起学习学习

楼主:
我所说的是产品每转动一下, 相差就很大啊,相差大概在0.03--0.08之间,在产品不动的情况下,跑几遍程序都可以接受?确实找不到问题点在那里,产品要求是0.05!我所说的可以接受不是说产品在公差以内,而是数据可以接受,相差不大,转动就不可以了,和之前的数据就相差很多了?

网友:
从工件上找一个基准园,松开工件校正一下园跳动,应该能查出问题

网友:
可能是工件被测截面的圆度(或跳动量)不好,用三坐标检测时是用采点的方法,如果转动工件每次采点的位置就不同,所以工件转动前后的检测结果会差异很大。你最好用圆柱度仪进行检测。

网友(2008-05-29):
測同軸度應當會好一些

网友:
我想应该是测量方法的原因吧。如果是三座标测量的话,只要是建立基准正确,顺序一致,那测量结果应该差别不会太大的。如果是用检具检的话,检具基准设计准确的话,测量结果也不会差太多的。

网友:
产品圆度很好的话,无论怎样转动,误差都不会大于0.01mm。
你的产品应该是圆度很差,并且可能直径很大。
建议你测量圆时采点要尽可能的多,比如测量圆采集100个点,这样你测量重复性会好很多。

网友:
1.测量时工件装夹变形
2.CMM基准建立错误

网友(2008-11-05):
同轴度的测量

请问各位大侠,我用三坐标测量这个工件的同轴度,应该如何建立测量程序?

网友:
同轴度的测量

请问各位大侠,我的这个工件用三坐标怎么测量?

网友:
直径36的孔和直径102的外圆构造公共轴线为基准,评价102和128两个外径的同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