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裁模的卸料板的厚度怎么定啊?

楼主(2008-04-27):
冲裁模的卸料板的厚度怎么定啊?求教。。

网友:
一般板的厚度要根据冲裁力来确定
正常一般15~20mm

网友:
不存

广告让人人人人人人人人

网友:
厚度要因产品而定,一般在25左右

网友(2008-06-19):
根据卸料力来计算

网友(2009-09-23):
能把计算方法说细点吗?

网友:
楼主说得太模糊,只要算出卸料阻力,再根据卸料板的材料、热处理方式、卸料螺钉的排列方式、数量、冲件轮廓、卸料力的传递方式和距离。。。。。等因素确定,既有计算值也有经验值

网友:
看材料来说

网友(2011-05-12):
RE: 冲裁模的卸料板的厚度怎么定啊?Q235钢 t=2mm

冲裁模的卸料板的厚度怎么定啊?Q235钢 t=2mm
Q235钢 t=2mm

网友(2011-08-05):
卸料板的厚度组要考经验,15~20左右。心中对卸料力要有数,卸料板在凸模上,算好卸料弹簧的或者牛筋的力,在凹模上则要算好螺栓的张力。

网友:
厚度要因产品而定,工件厚度,冲件频率,安装尺寸各种原因定

网友:
主要还是要看你产品的厚度的啦!

网友(2011-11-20):
卸料板没啥大作用  一般18mm就OK了

网友:
一般都是靠经验,跟很多因素都有关,比如楼上兄弟们说的那些,还有就是看你冲头是不是考脱料板导正的,如果是脱料板导正就要厚一点,还有就是你脱料板的长度。

网友:
根据卸料力来计算
冲裁模的卸料板的厚度怎么定啊?Q235钢 t=2mm
 Q235钢 t=2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