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塞规的6G和6H哪个等级高一些?

楼主(2008-04-27):
请教各位大侠:最近公司要买批精度高点的塞规,请问选用哪种精度的好?
我看我公司以前买的有的是6D的,有的是6H的,现在又出了个6G的,现在把我搞糊涂了,请大侠讲详细点,不要敷衍~敬请回复!

网友:
公差等级都是一样的,只是公差带的分布位置不同!!

网友:
天心说的不错!
LZ 去查一下机械手册就会知道具体的情况了!
从公差带的要求大小来排序的话:6D,6G,6H。

网友:
螺纹的中径不一样....

网友:
等级是一样的,6G的中径比6H偏大

网友:
它們的螺紋中径公差帶範圍是一样,但各自的下限起點和上限终點均不同。产品电鍍前通常用6G塞規檢測,电鍍後螺紋便缩回6H了,因电鍍層有厚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