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快速更换北方奔驰自卸车的钢板,有这样的工具么?

楼主(2008-04-27):
我们单位有很多北方奔驰自卸车,由于工作的原因,钢板经常更换,太烦了,现在想设计或新购能够快速更换北方奔驰自卸车钢板的工具,望大家提点宝贵的意见。

网友:
这个需要汽车维修的人员参与讨论了。我们都是搞机械的,还不太在行。

网友:
有专门拆骑马螺栓的机器啊!钢板经常断吗?有加厚的钢板啊  ,或者加几片

网友:
给点建议:
1、给你的车如楼上所说加厚钢板(3片),换加长骑马卡螺栓。(注意超载警察、路政不愿意)
2、你如果有一个车队可自制一个专门拆骑马螺栓的工具。(一般情况下没有人做这种机具,因为销路太小。单做几个成本不划不来。)

网友(2010-04-14):
能正常下载和解压,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2010-07-21):
应该是没有吧,而且北奔的大梁钢板和其他的不太一样

网友:
给点建议:
1、给你的车如楼上所说加厚钢板(3片),换加长骑马卡螺栓。(注意超载警察、路政不愿意)
2、 ...
引用 网友A:

    你可能不了解商用车吧?
    私自改高,加钢板厚度或者数量,交警逮着可是要扣车的哦。。重罚直至没收。

建议,除了随车维修说明书中可以按规程修之外,其他的最好到有资质的维修厂修理。要改装,也一定到有资格的挂牌公司去做。

网友:
你说的是钢板弹簧吗?可以自己更换的.
主要看板簧和悬架组合时有没有特殊的要求,否则你下次还得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