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组织一次举办测量比赛---请教

楼主(2008-04-28):
我计划对公司的检查测量人员进行一次测量方面的知识能力培训,然后进行一次理论、实际测量的技术比赛。
特向各位征集相关的教材、试题、比赛的方案等。请多多指教!

网友:
你说的太模糊,检测涉及的范围太广了。

楼主:
主要是长度类的测量。卡尺、千分尺、百分表、高度尺

网友:
没有试过。 卡尺、千分尺、百分表、高度尺也算是搞测量?长度计量? 你要考察什么呢?哪一方面?是会用?

网友:
理论方面你可以考试使用、维护、保养及计量基础知识方面的(如果被考人员有量具检修人员还应考试检定规程方面的);技能方面你可以实测工件(如果被考人员有量具检修人员还应考试量具的故障排除,检定就不用考了,那是最基本的应该都会。),制定详细的评分规则,看谁的检测快而准。

网友:
测量工件记时间,刻度遮一下不能看,专人记录,这是通用的作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