摇臂钻床摇臂液压夹紧机构的结构图,求助

楼主(2008-04-28):
想做一个有关摇臂钻床的动画,
但不清楚液压夹紧机构的具体结构,请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
简单画了一下

网友:
桂林机床厂的摇臂钻是你画的这种结构,很久不看了,结构忘了。旋转和升降各有一套夹紧,一套藏在立柱顶端,另一套在摇臂背后。兄弟可以到机床板块求助,或许能有收获。

网友:
看看去,想找一些液缸平行加紧的机构.

楼主:
谢谢两位了,明白了不少

网友(2009-06-06):
请问有谁知道立柱松不开是什么问题(3050的摇臂钻床)
电路没问题
怎么拆?

网友(2011-06-02):
我也需要,楼主可与我联系 我们讨论下

网友:
我有朋友是装配摇臂钻的,他可能会这方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