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黄铜镀锡与镀锌?

楼主(2008-04-28):
各位高手,我是外行,请教黄铜镀锡及镀锌在耐腐蚀性上的区别,哪个更好,各有什么优势?

网友:
铜和铜合金的着色,主要用于装饰品与美术品上,兼有装饰和保护双重作用
铜和铜合金的钝化,可提高耐蚀性,是短期防护的一种简便方法
黄铜件主要是氨液氧化

铜再镀锡及镀锌,没听说过

楼主:
国外产品上确实有应用,船用工业品,以前是黄铜镀镉,但现在不能再用了,想看看锌或者锡替代,哪一个更好些!

网友:
镀锌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 ... B%C8%FD%BD%C5%C3%A8

镀锡
锡对于空气、潮湿、水溶性盐溶液和弱酸具有良好的抗腐蚀性能.但锡易受卤素、强碱以及矿物酸的侵蚀.溶解的锡对人体无害,故常作食品容点器保护层.
锡有良好的导电性能,易钎焊.镀锡在电子工业中主要利用其可焊性来代替镀银工艺
酸性镀锡和碱性镀锡

镀镉
镀镉层主要用于技术性防腐蚀.它的主要优点是有良好的钎焊性和适宜的接触电阻,镀镉层能减少镀铜电触点氧化,不增加接触电阻.
侵蚀介质对镀镉层的防腐蚀作用有显著影响.在一般情况下,镀镉层对钢铁基体的防腐蚀作用很差,远不如锌,但是在海洋性气候,海水或高温环境中,镀镉层对钢铁基体的防护要比锌镀层好得多.
镀镉的主要缺点是价格昂贵,对环境污染严重。

网友:
引用 楼主:
国外产品上确实有应用,船用工业品,以前是黄铜镀镉,但现在不能再用了,想看看锌或者锡替代,哪一个更好些!

铜再镀锡及镀锌,没听说过
现在国外产品上一般采用镀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