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花键为什么有缺口?

楼主(2008-04-28):
用卧试拉床拉矩形花键为什么拉出来底径出刀口有缺缺?麻烦那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这个一般都是刀具问题:1、刀具切削刃不够锋利,修磨技术太差,这个好解决,自己试着弄;2、刀具设计问题。你这样情况可能是那该死的设计人员太差,没留足够的容屑槽。这个问题你和刀具厂争不清楚的哦;3、你的材料有问题,晶粒粗大,有硬点

网友:
补充一点,现在对拉刀进行修磨时,一般都是用磁铁对刀具装夹,不知道你们修磨后退磁没?没退的话很容易在拉削时产生积屑瘤

网友:
佩服

混日子老大很懂行啊,看了你回的帖子,收益不少啊。

网友:
原因2~3楼的已经说了。
你可以拉完后倒角,把缺陷倒调。

网友(2020-11-05):
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