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的激光发生器,切割后有很深的熔化纹路---请教

楼主(2008-04-28):
我们公司MAZAK激光机用的是FANUC的激光发生器,因为是从日本过来的机器,又比较老了,所以一些资料不是很全,切割后有很深的熔化纹路,3mm以下还马马虎虎,3mm以上效果很差,切割面有熔化的痕迹。曾经听说过和辅助气体用很大的关系,所以想请教高手们是否是这样?应该选用什么气体切割?抑或是机器本身的原因?附件为5mm不锈钢切割效果

网友:
看你第二幅图的材料似乎不怎么样。 以前有过这种情况吗?切5个不锈钢的?
你们是多少功率的激光器? 情况说清楚, 比如参数跟以前一样吗?
材料还是以前的吗? 功率达的上去吗?  等等 情况不清楚不好分析
气体原因不是很大,只要不是太混合的氮气应该没什么问题。

楼主:
以前的情况好像也不是很好,但好像比现在好点。激光功率是3000W,参数也没改过,和以前一样。激光机前些时间刚保养过,第二副图是保养前,第一副图是保养后的,但都不是太让人满意。

网友:
你们的光路调正了吗?5个厚的对于3000W的来说 应该很简单啊 功率上的去吗?
材料是跟以前一样的吗?

楼主:
5mm铁板是没问题,切割效果很好,最厚可以到16mm,但是不锈钢就只能到5mm,且切割效果很差。

网友:
情况没说清楚怎么处理哦

网友:
我的经验好像是氮气漏气 可能是这样 切的就比较难看

网友:
你可能要调下焦距啊,还有可能你的对中好象也不好啊,另外就是你的透镜有没有问题啊,你可以把透镜擦拭一边,再对下中,把氮气压力调高些,速度调慢些!!!

楼主:
用液氧或空气可以切出好的质量吗?

网友:
切割不锈钢最好用氮气,切割质量相对好点
另外焦点放在什么位置?
首先是焦点位置,先调整焦点位置,再调整气压、功率等。

网友:
我来了

有没MAZAK的机器介绍,我又会操作,有会维修,工程方面也可搞定.有这方面的各位兄弟介绍下,在这先谢了.

网友:
一个气体可能有问题,二可能光路没调好,三看下切割镜片,还有切割时的气体气压是不是不够了?

网友(2008-05-28):
你用氮气割好点。你这个氧气割 焦点肯定不对。你先把焦点找好再调其他的参数。

网友(2009-10-25):
回复 网友A:
渣好多,激光气压不知道是不是够高,因为一般5毫米的不锈钢压力起码14以上了,功率不够可以调整参数,换6个的材料参数,应该不是功率问题,焦距,中心,速度问题调好应该会好些吧

网友:
楼上的都是什么专业的啊

网友(2010-05-24):
功率减小。速度加快。气压增大 焦点下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