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stercam] 这个零件怎么编程?---如图,五轴加工高手指点

楼主(2008-04-28):
请看看这个零件怎么编程!!!跪求!!!!!!!!

楼主:
解决方法

现已找到解决方案:法那科0i系统就有一个功能,圆柱插补功能,G7.1 属于选配的, 马扎克机床也有此功能,手动编程很方便 已经做出成品

网友:
五轴加工,你说的基本是3轴,对复杂侧壁无法精确加工

书真的这个5轴一般人不会说的.这个叫有点技术的了哦
其他的 基本不叫技术了啊.所以你去培训好了
还必须是正规的MC培训公司.其他的不要去浪费钱

楼主:
这个零件不用五轴加工的,一般有第四轴就可以了,但是必需有特殊的选项功能.
我用MASTERCAM X MR2 做的刀路太乱了,里面的选择不大好选,
希望大家讨论下,增加技术交流

网友(2008-06-21):
这是我用MASER CAM V9.1做的,这是一段程序,大家可以研究一下 .
N104T1M6
S3819M3
N106G0G90G54X82.471Y-53.A0.
N108G43H1Z88.527
N110X17.041Z18.292
N112G1X10.899Z11.7F763.8
N114X11.745Z10.85F1527.6
N116X12.526Z9.94
N118X13.236Z8.974
N120X13.871Z7.957
N122X14.43Z6.896
N124X14.907Z5.795
N126X15.3Z4.663
N128X15.608Z3.503
N130X15.829Z2.324
N132X16.125Y48.003Z-22.51A-156.454F1978.2
N134X16.397Y49.637Z-18.474A-161.104F1539.9
N136X16.41Y49.875Z-17.248A-162.306F1412.1
N138X16.384Y50.332Z-14.985A-164.662F1506.1
N140X16.352Y50.636Z-12.682A-167.044F1527.6
N142X16.317Y50.751Z-10.573A-169.215F1542.4
N144X16.281Y50.735Z-8.569A-171.296F1567.4

网友(2009-08-23):
不用跪求吧?可惜看不见!

网友:
准备学习MASTER,请问有基础教程吗?

网友:
有点深,看不好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