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粘接技术中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8-04-28):
ABS材质的部件,粘接缝周长2米左右,压实后粘接面几乎没有缝隙。现在选用溶剂型ABS胶水(丙酮+乙酸乙酯,甲苯+二氯甲烷等),在喷漆后烤漆过程中,温度60摄氏度时,粘接缝中的胶水软化、生成汽泡,破坏了漆面。
请教高手。

网友:
直接用丙酮和ABS颗粒溶解,作粘接剂即可。

网友:
你的胶水用的不好

楼主:
丙酮+ABS 我也试过。还是不行,主要原因是接缝太薄,在两个粘接面夹缝生成的类似薄膜似的ABS胶水面层,加热后,薄膜软化,汽泡鼓出。
胶水的话,ABS溶剂胶大概都是这种性质。
三楼弟兄,你说什么胶水比较好。

网友:
资料
ABS的粘接方法有;
1、溶剂粘接.对于同种ABS的粘接,常用溶剂有甲乙酮、甲基异丁基甲酮、四氢呋喃等,还可在溶剂中加入体积分数为10-15%的ABS树脂.这些溶剂一般不会使ABS产生裂纹.粘接强度在几小时就能产生,但溶剂影响的消失在室温下需要几天时间.由于溶剂对塑料表面有快速软化作用,故施加的压力和溶剂量都不宜过大.
2、合成胶粘剂粘接.可用改性环氧树脂、聚氨脂等胶粘剂.ABS其他的粘接方法可参考聚苯乙烯的粘接

楼主:
谢过三脚兄,合成胶太贵,我还是用溶剂再试试。

网友:
一般胶粘剂的使用温度最高不超过200度,在此温度之上,胶粘剂不是软化就是分解,丧失使用价值.

在喷漆后烤漆过程中,温度60摄氏度时,粘接缝中的胶水软化、生成汽泡,破坏了漆面。??
60摄氏度?软化?汽泡?
是否为了赶进度,粘接后自然干燥时间被压缩了???
喷漆后油漆与胶粘剂发生化学反应?喷漆与烤漆之间过程的时间间隔?(推测)

网友(2008-08-05):
如果可以的话建议直接采超声波焊接,效果应该会好得多吧。

网友:
只要是溶剂型的,加热时肯定会有气泡,能不能采用焊接的方式呢?

网友:
如果一定要用原来的粘结剂粘接,建议先在60°C预热一段时间后,再进行喷漆,烤漆,就没有问题了。

楼主(2008-11-12):
谢谢诸位,有段时间没来了,我试过后有什么现象会在这里反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