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轴的加工工序---请教

楼主(2008-04-28):
请教此轴的加工工序!!谢谢!!

网友:
最好标注公差和表面处理和热处理。否则没人理你

网友:
尺寸及形位公差,不标注怎么能做工艺呢

网友:
数控车床车好后,用CNC无心磨床一次成型,或者CNC外圆磨床多次磨削。

网友:
楼主的加工设备呢?
如普车,先给个常规的加工方法
1、一般先割料余2~3mm余量,
2、夹粗车一端光平面打中心,
3、夹再粗加工另一端光平面打中心,
4、双顶精车,
5、(热处理?)磨,
6、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