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熟悉单板机的朋友吗?

楼主(2008-04-28):
有熟悉单板机的朋友吗?想请教一些问题。

网友:
国粹网友好!

单板机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东西,现在用它干啥?
.
syw  080429---05.31

楼主:
回复 网友A:

孙总工您好,

我熟悉的几种数控产品,都是用单板机做的操作系统,感觉很有内容的样子,因之想进一步了解下这种相关技术的应用前景。

请孙总工赐教!

网友:
是单片机,不是单板机

网友:
  单板机就是在一块PCB电路板上把CPU,一定容量的ROM,RAM以及I/O接口电路等大规模集成电路片子组装在一起而成的微机,并配有简单外设如键盘和显示器,通常在PCB上固化有ROM或者EPROM的小规模监控程序.
  单片机就是把CPU,ROM,以及外围接口电路如I/O电路都集成在一快芯片上,其基本拥有计算机的功能,由于其本身的集成度相当高,所以ROM RAM容量有限,接口电路也不多,适用与一般小系统中.
  单板机具有完全独立的操作功能,加上电源就可以独立工作。但由于它的输入、输出设备简单、存储容量有限,工作时只能用机器码(二进制)编程输入,故通常只能应用于一些简单控制系统和教学中。国内曾经最流行的单板机是TP801(CPU为Z-80),现已被单片机、系统机(PC机)淘汰。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robot2006网友指点,比如按照一定要求,可以增加ROM或者I/O的数量吗?

我想用单板机开发一个三轴的数控系统,有这种可能吗?

网友:
单片机是个好东西!比如电脑的操作系统,windows xp再好它的产权是属于微软,而liunx就不一样了,虽然要自己编译,但是最终它是成为自己的,是完全符合自己的需要的;plc和单片机相比就是这个样,plc 再好产权是别人的,单片机开发出来就是自己的,自己拥有产权,我也在计划学习单片机,大力支持学习单片机!
很遗憾我不能帮助楼主!期待高手出现!

网友:
国粹网友好!

你在6楼的发言:“我想用单板机开发一个三轴的数控系统,有这种可能吗?”
.
答:如果,轨迹是点到点,则全完全可以做得到。
如果,轨迹是斜线或圆弧插补,也可以做得到。
.
如果,轨迹是任意曲线组成的图形,单靠单片机(单板机)系统,就很难做到。
.
得采用计算机做上位机,指挥单片机(单板机)系统组成的下位机,所构成的系统才能胜任。
.
但问题是,上位机的软件的开发工作,那是一项很大的系统工程,我们的能力远远不够。
.
如果,上位机采用现成的软件吧,在不知道上位机整体设计思想、数据结构、源程序及硬件
接口方面的资料时,下位机的硬件设计和软件编程,又无从下手。.
.
syw   080430---04.24

楼主:
回复 网友C:

非常感谢孙总工的指导。我将具体统计一下需求,到时再向诸位请教。

再次感谢各位热心的网友,如同鼠标网友所说的,我们必须要制造一些可以标明“MADE IN CHINA”的产品。

网友:
如果单一的用单片机制作数控系统比较难的,圆弧指令很难完成的,我分析过好多的数控系统都是单片机、PLD混合使用的。好的还用的是amr的系统。

楼主:
回复 网友D:

非常感谢仗剑网友以及各位热心网友的指教,暂时还没有时间细化这个问题,容日后再向各位请教。

网友(2017-10-09):
大侠很久没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