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离子切割的原理

楼主(2008-04-28):
如题,谢谢指教!

网友:
利用等离子弧的热能实现被切割材熔化的方法称等离子弧切割,其切割原理如图所示,利用高速、高温和高能的等离子体来迅速加热熔化被切割的材料,并借助内部或外部的高速气(水)流。将熔化的材料排开,直至等离子气流束穿透工件背面而形成切口,从而达到切割的目的。! h; Q; F0 J/ f  b
    等离子弧柱的温度极高,可达10000℃~30000℃,远远超过了所有金属或非金属材料的熔点,因此等离子弧的切割过程不是依靠氧化反应,而是靠熔化来切割材料的。因而其切割的适用范围比氧切割大得多,几乎能切割所有的金属、非金属、多层及复合材料。且其切口窄(中薄板材),切割面的质量好,切割速度快,切割厚度可达160mm。由于等离子弧的高温、高速的特点,所以在切割薄板(≤O.5mm)也不会变形。特别是在切割不锈钢、钛合金及有色金属材料领域,选用等离子切割非但能达到满意的切割质量,还能获得比原工艺增加数以十倍计的经济效益,因此等离子切割已得到各行各业越来越广泛的应用。

网友:
我们用的是激光火焰切割机,不知道是不是楼主的。

网友(2009-09-18):
激光火焰能 跟等离子一样吗?

网友:
2楼资料不错!学习了!!!!!!!!!!!!

网友:
不错,感谢楼主,有水切割相关的资料吗?

网友(2009-12-26):
现在好像有精密等离子切割,切割面质量可以提高很多;总之,在要求不高的前提下,配套小车或者是数控台,效率和成本要比氧乙炔好。

网友(2014-12-29):
给回答问题的朋友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