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螺纹塞规应定多长时间的校准周期

楼主(2008-04-28):
因公司比较多螺纹塞规,使用频率较高,如果送外检定校准的话,校准费用太多.求内校规范.请问定多长的校准周期?另我有个想法:因校准费用高,就是定个螺纹塞规的使用期限,当到期时强制停用更换新品.(因买个新品的费用还少于校准费用).请问有哪位有这方面的文件没有?

网友:
检定和校准的周期可以适当延长!主要看你使用频率和情况
量具必须校验这是强制性的!没有办法啦!选择量具一定要考虑经济性.
规程中没有明确规定。参照JJG888-1995。有条件内校

网友:
[
用于贸易结算、安全防护、医疗卫生、环境监测的检测设备是强制检定的。一般量检具的校准和检定周期要看使用频率及磨损情况而定。

网友A:
量具检具的校准周期的是要根据使用频率和磨损情况来定的.国产的塞规环规校正一次的费用基本上再购一套都够了...如果是全检的话.用国产的.是可以定一个使用期限.一般一至两个月左右可以申请更换...

网友:
我認為应該為自已建立一个螺紋檢測系统,用專門檢測螺纹塞規的螺紋環規,定期檢測螺紋塞規的損耗,是否还在可接受的公差内,並寫下受檢日期以作記錄,按塞規使用的頻密程度,決定每次檢測的相距時間。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量具检具的校准周期的是要根据使用频率和磨损情况来定的.国产的塞规环规校正一次的费用基本上再购一套都够了...如果是全检的话.用国产的.是可以定一个使用期限.一般一至两个月左右可以申请更换...

就是更换也要通过检测,结果合格后才能使用。如果数量大的话不如想办法自检。